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竞赛(江西省大学生电工电子技术技能竞赛)

楼主(2012-02-22):
关于怎样使用Proteus软件绘制PCB实施细则(关于怎样使用Keil编程在这里就不作叙述):

一:首先运行Proteus仿真平台ISIS 7 Professional,根据比赛要求设计并画出原理图。如下

二:首先电气规测检查(Tools->Electrical Rule Check)。

然后生成网络表(Tools->Netlist Compiler)会弹出对话框。

默认设定的内容。

保存文件

三:查看调用的元件在库里面是否具有PCB封装,如果没有就需要自己制作元件的PCB封装,(注意:在编辑元件的属性时候一定要将Exclude from PCB Layout的钩去掉)。

注意有些元件在元件封装库里有封装但是不会自动导入需要手动导入(例如LED)
这时候就要你自己清楚元件在那个库里面。

单击Not Specified就会下面的对话框。

这样就导入成功。

制作元件的PCB的封装 (Tools->Netlist to ARES)。

选择焊孔的大小(尺寸大小按照要求设定)下面以制作摁键开关为例。

如果是制作芯片的PCB的封装第一个焊盘要选用方盘。

编辑元件的属性(依次设置管脚的序号)。

先选择左边的快捷键栏中正四边形模板(2D Graphics Box Mode),再选择适应层(Top Silk)在选好的层上按照元件尺寸画封装。

然后将做好的元件选定。

最后新建元件封装(Library->Make Package)。

New Package Name给新的元件封装命名由于本例是按键开关所以命名为(BUTTON),对于Package Category和Package Type则按照以下的设定而Package 。Sub-category根据元件的类型设定本例中选定Switches,必须记住下面的参数以便于你后面的查找元件的封装。

这样一个元件的封装就做好了,记住元件封装所保存的位置,一般默认在USERPKG里面。

四:制作PCB(对于在元件封装库里找不到的封装就要靠你手动去寻找之前新建的元件封装)。

首先先选择左边的快捷键栏中正四边形模板(2D Graphics Box Mode),再选择板层(Board Edge)在选好的层上画一个四边形尺寸大小可以根据实际元件占用的空间大小而设定。

然后自动导入所有的元件(Tools->Auto Placer),一定要全部选定(All)之后确定(OK)其他的参数默认。

最后先就要自己去规划布局。

之后自动布线(Tools->Auto Router)。

这样一个PCB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