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X1117-3.3,将8V稳压到3.3V,电流100ma左右,会不会很热呢?

楼主(2012-02-22):
有经验的大侠谈一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8-3.3)*0.1=0.47W 发热量等效于 5V稳压到3.3, 电流277mA。应该不会很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的,0.45W还不算热?可在输入端串或输入输出并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我也没有试过,封装选大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温度会升到80度以上的。

网友:
1117安装在大片裸铜上。

网友:
不光是热,会是烫 。差不多0.5W了

网友:
没问题的,敷铜弄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