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流传感器检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如图所示:
该电路为一个电流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
放大倍数的计算公式已经推出。VO=Vpin+*((R3+R4)/R4)-3.49*(R3/R4)=2.5*2-3.16*1=1.84

问题:
电流源下面的3.16V是怎么产生的,怎样计算电流于电压之间的关系。

网友:
流过 R2 的电流太小, 可以忽略。20mA 电流流经 R4 及 R3 至运放输出端,

= I(R4)*33 + I(R3)*33 +1.84V(运放输出电压)
= 0.02(33+33) +1.84
= 3.16V

楼主:
【2楼】 eblc1388
这个推法我也弄出来了。
但是疑问是实际使用时没办法使用1.84V得到电流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疑问是实际使用时没办法使用1.84v得到电流值。

电流值就是 20mA, 不必计算,因为是电流源。

楼主:
【4楼】 eblc1388
是的,因为是仿真的。所以我知道是20MA,但是在使用是我要通过VO的电压AD出来判断传感器输出的电流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因为是仿真的。所以我知道是20ma,但是在使用是我要通过vo的电压ad出来判断传感器输出的电流值

VO 本应是由运放增益决定, 但前题是 OP77 是电压运放, 输出负载要大於2K欧, 你把 20mA 的电流灌进运放输出端, 就没法计算运放输出 VO 的电压, 或许只是我不懂得如何计算。

网友:
(3.16-2.5)/33=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