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1.0.0中STM32F107分支开启DHCP接入交换机网络状态FLAGS: DOWN LINK_UP DH

楼主(2012-02-22):
版本RT-Thread 1.0.0,未修改任何内容,硬件金牛开发板
开启DHCP现象如下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0.0 build Feb 22 2012
2006 - 201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sdcard init failed
File System initialzation failed!
TCP/IP initialized!
finsh>>
->:list_if()
            list_if()
network interface: e0 (Default)
MTU: 1500
MAC: 00 80 e1 34 58 55
FLAGS: DOWN LINK_UP DHCP ETHARP
ip address: 0.0.0.0
gw address: 0.0.0.0
net mask  : 0.0.0.0

dns server #0: 208.67.222.222
dns server #1: 0.0.0.0
        23, 0x00000017
关闭DHCP后现象如下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1.0.0 build Feb 22 2012
2006 - 2011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sdcard init failed
File System initialzation failed!
TCP/IP initialized!
finsh>>
->:list_if()
            list_if()
network interface: e0 (Default)
MTU: 1500
MAC: 00 80 e1 34 58 55
FLAGS: UP LINK_UP ETHARP
ip address: 192.168.1.30
gw address: 192.168.1.1
net mask  : 255.255.255.0

dns server #0: 208.67.222.222
dns server #1: 0.0.0.0
        23, 0x00000017
finsh>>
交换机任意端口接路由器(路由器开启DHCP服务)
开启RT-Thread 1.0.0中DHCP
network interface: e0 (Default)
MTU: 1500
MAC: 00 80 e1 34 58 55
FLAGS: UP LINK_UP DHCP ETHARP
ip address: 192.168.1.100
gw address: 192.168.1.1
net mask  : 255.255.255.0

dns server #0: 192.168.1.1
dns server #1: 0.0.0.0
        23, 0x00000017
finsh>>
请教一下,是不是开启DHCP接入交换机状态应该是up,ip网关等为空 还是上面显示的down
或者是开启DHCP后接入网络自动获取失败后转为分配一默认地址

网友:
没有IP当然是DOWN,

“或者是开启DHCP后接入网络自动获取失败后转为分配一默认地址 ”
由您按需使用。(如一定时间内没有成功获取IP就关了DHCP并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