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线制传感器4~20mA信号如何隔离输出还是2线制的4~20mA

楼主(2012-02-22):
在模拟量采集场合中,经常遇到压力、温度等模拟量传感器,它们都采用2线制的4~20mA的信号,我想将它进行隔离,隔离后还是4~20mA信号2线制信号,传感器要求的电压是24V,请问谁有已成功的电路图?怎么实现?
        下图是采用HCNR200/201这个芯片可以将其隔离后变成0~5V电压,但是这个电路图有2点不明白:
         1)传感器输入侧的电源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供电吗?但是本身传感器是4~20mA两线制的,是需要从后级窃电的啊。
          2)即使1)所说的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输出4~20mA呢?可以直接使用PD2做为4~20mA输出吗?

网友:
我公司有各种隔离器,有源隔离器,有源带配电隔离器,无源隔离器,回路供电隔离器等.

网友:
用线性光耦和隔离电源进行隔离

网友:
有成品吧,找找“安全栅”,化工仪表经常用

楼主:
因为申请安标想自己做,所以只能用芯片自己搭电路。想找找这方面的参考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方面对过验证的电路吗?QQ:6488904

网友:
回复 楼主:

1)传感器输入侧的电源用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供电吗?但是本身传感器是4~20mA两线制的,是需要从后级窃电的啊。

    可以的,你可以看下主要耗电元件(运放、线性光耦、稳压管)的最小电流要求,查下资料就OK。
    我以前做过这个电路的仿真,需要的话可以把仿真曲线的截图给你看。

2)即使1)所说的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输出4~20mA呢?可以直接使用PD2做为4~20mA输出吗?

    不可以。PD2产生的电流很小。后面的电路是个I/V变换器。如果需要电流输出,应该改为电流源。

网友(2014-11-21):
这个好像有人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