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Comm控件实现中文Win 9x下的通信[VB]

楼主(2012-02-22):
 VB 5.0/6.0的MSComm通信控件提供了一系列标准通信命令的接口,它允许建立串口连接,可以连接到其他通信设备(如Modem)、还可以发送命令、进行数据交换以及监视和响应在通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错误和事件,从而可以用它创建全双工的、事件驱动的、高效实用的通信程序。但在实际通信软件设计过程中,MSComm控件并非像想像中那样完美和容易控制,特别是在中文Win 95/98下通信时更会出现问题。下面就从基础开始介绍,然后逐步讨论MSComm控件在编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编程技巧。

  一.用MSComm控件通信

  1.串口通信基础知识

  一般说来,计算机都有一个或多个串行端口,它们依次为Com1、Com2、...。这些串口还提供了外部设备与PC进行数据传输和通信的通道,这些串口在CPU和外设之间充当解释器的角色。当字符数据从CPU发送给外设时,这些字符数据将被转换成串行比特流数据;当接收数据时,比特流数据被转换为字符数据传递给CPU。再进一步说,在操作系统方面,Windows用通信驱动程序(COMM.DRV)调用API函数发送和接收数据。当用通信控件或声明调用API函数时,它们由COMM.DRV解释并传递给设备驱动程序。作为一个VB程序员,要编写通信程序,只需知道通信控件提供给Windows通信API函数的接口即可,换句话说,只需设定和监视通信控件的属性和事件即可。

  2.使用MSComm控件

  在开始使用MSComm控件之前,需要先了解其属性(见下表)。

  属性

  描述

  数据类型

  举例

  CommPort

  设置并返回通信端口号

  Integer

  Settings

  设置并返回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String

  "9600,N,8,1"

  PortOpen

  设置并返回端口状态,也可以用于打开和关闭串口

  Boolean

  True

  OutBufferSize

  设置并返回发送缓冲区的大小,以字符为单位

  Integer

  InBufferSize

  设置并返回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以字符为单位

  Integer

  SThreshold

  设置并返回发送时产生ONComm事件的字符数

  Integer

  0'不产生ONComm事件

  RThreshold

  设置并返回接收时产生ONComm事件的字符数

  Integer

  8'收到8个字符时发生OnComm事件

  NullDiscard

  设定是否忽略发送0(Null)字符

  Bollean

  True'不发送,False'发送

  InputMode

  设置并返回接收类型

  ComInputModeText'字符方式,ComInputModeBinary'二进制方式

  InputLen

  设置并返回从接收缓冲区读取的字符

  Integer

  搞清楚以上基本属性后就可以开始编写通信程序了:在VB 5.0/6.0中新建一个工程文件,添加Microsoft Comm control 5.0组件,在窗体Form1中加入Command命令按钮并取名为cmdTest,MSComm控件取名为MSComm1,写入以下代码:

  Private Sub cmdTest_Click()

  '打开串口

  MSComm1.CommPort = 2

  '设定Com2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9600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If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发送字符数据,注意必须用回车符(vbCr)结束

  MSComm1.Output="This is a good book!"&vbCr

  '拨打电话号码或发送AT命令

  MSComm1.Output="ATDT 05778191898"&vbCr

  '发送字符数组数据,注意ByteArray必须事先定义赋值

  Dim ByteArray as byte()

  '定义动态数组

  ReDim ByteArray(1)

  '重定义数组大小

  ByteArray(0)=0

  ByteArray(1)=1

  MSComm1.Output = ByteArray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接收字符数据

   Dim Buffer As Variant

   MSComm1.InputLen = 0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Binary

   Buffer=MSComm1.Input

   '接收二进制数据

   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Text

   Buffer = MSComm1.Input

   Case else

  End Select

  End Sub

  二.中文Win 95/98下的通信问题与解决方法

  1.接收的数据少于发送的数据

  如果通过MSComm控件一次性传送较多的二进制数据,那么,很可能收到的数据不足。例如在设置为2400bps传输率的情况下,一次性可以传输2048个字符数据,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次只能收到1200个字符左右,这是因为新版的MSComm32.OCX中存在一个影响传输二进制数据的臭虫(bug),注意这不是特性。

  32位Windows API函数(以下简称API)使用了几个用COMMTIMEOUTS结构表示的限时变量,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即是其中的一个,它被Windows内部设定为5000(即5秒),这个常量决定了在通信驱动程序停止传输之前花费在发送缓冲区中数据的时间的长短。5秒钟意味着通信速度为1200bps情况下仅能发送600个字符,2400bps情况下仅能发送1200个左右的字符。事实上,在一个缓冲区内一次性发送更多的数据是非常可能的。这个bug同样也能引发问题,甚至在高速串口通信情况下,即使系统在使用流控制,无论是软件流(Xon/Xoff)还是硬件流(CTS/RTS)。假如数据在发送缓冲区中时流控制停止了传输,如果停止时间超过5秒钟,则数据就会丢失。在某些环境下,5秒钟可能相当短,不过也不必担心,VB 5.0/6.0版本的MSComm控件有一个新增的重要的属性称为CommID,CommID指的是当串口被打开时,被API所调用的串口句柄或称标志,这也意味着能利用API接口函数去修改这个常量。每次串口关闭后,Windows会自动将之恢复为5000,所以,每次打开串口后需要重新设定以下API声明,其代码如下。

  Type COMMTIMEOUTS

  ReadIntervalTimeout As Long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As Long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As Long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As Long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As Long

  End Type

  Declare Function SetCommTimeouts Lib "Kernel32" (ByVal hFile As Long,lpComm TimeoutsAs COMMTIMEOUTS) As Long

  Declare Function GetCommTimeouts Lib "Kernel32" (ByVal hFile As Long,lpCommTimeouts As COMMTIMEOUTS) As Long

  Dim timeouts As COMMTIMEOUTS

  Dim Ret As Long

  If 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Ret=GetCommTimeouts(Comm1.CommID,timeouts)

  'Set some default timeouts

  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

  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

  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Comm1.OutBufferSize\Val(Comm1.Settings))*10000+1000

  Ret=SetCommTimeouts(Comm1.CommID,timeouts)

  (程序1)

  2.如何发送大于128的字符数据

  在通信程序中,以单字符方式逐个发送数据时,每一个数据范围为0-255(即十六进制的00-FF)。在单字符版本的英文Win 95或DOS版的BASIC程序中,只需要将相应的数据转换成相应的字符发送到通信端口即可。但在中文Win 95/98下却行不通,假设在中文Win 95/98下运行以下程序:

  DIM i

  For i = 0 To 255

   MSComm1.Output = chr(i)

  Next i

  希望在接收端得到预期的0-255之间的数据,结果却是:前129个数据接收正确,为0-128,后面127个数据为126个0和一个255。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中文Windows使用的是双字节字符集(DBCS)系统。DBCS系统使用0-128之间的数字表示ASCII字符,大于128的数字仅作为前导字符,它只是显示是一个非拉丁语系的字符,而并不代表实际意义。上述程序在调用CHR()函数时用到了DBCS字符集,因此产生了此类错误。那么,如何发送大于128的数据呢?答案是使用字节数组,将以上程序改为:

  Dim cc(255) As Byte

  For i = 0 To 255

   cc(i) = i

  Next i

  MSComm1.Output = cc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接收过程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im Buffer As Variant,b1,i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MSComm1.InputLen = 0

   Buffer = MSComm1.Input

   For i=LBound(Buffer) To UBound(Buffer)

   Debug.Print Buffer(i);

   Next i

  case .....

  3.如何发送0字符(00H,NULL)

  在Visual C++中使用串口控件发送0字符有些麻烦,但在VB 5.0/6.0中只要注意以下两点即可:

  (1)设置MSComm控件的属性NullDiscard=False;

  (2)使用二进制接收,即用MSComm1.InputMode=comInputModeBinary便可以解决问题;

  4.如何发送中文字符串(DBCS字符)

  VB 5.0/6.0的各种参考书上均指明MSComm通信控件不能发送或接收双字节字符集系统(DBCS)的二进制数据,这对于我国及亚洲一些使用DBCS字符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是我在实践中发现,用MSComm控件也可以发送中文字符,具体方法有两种:

  (1)直接发送

  直接发送即把中文字符等同于英文字符。如:MSComm1.output="这是一行中文数据!",但这种方法发送的中文数据不能太长,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的大小需设定为中文字符的两倍以上,而且发送与接收系统所处的操作系统版本最好要一致,否则会出现接收或发送缓冲区溢出之类的错误。这种方法可用于一般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2)间接发送

  在发送端将汉字或字符转换为机器内码或区位码数据数组,然后将转换后的数据发送到串口,在接收端接收到数据后,按照相反的顺序将得到的数据转换为相应的汉字或字符。在转换过程中,要用到位运算,如取得汉字的内码后需要将高字节和低字节分开,而VB 5.0/6.0中并没有提供此类函数,以下是求整数高、低字节的函数。

  Public Function HiByte(a As Integer)

   Dim b

   b = a And &HFF00

   b = b / 256

   If b < 0 Then b = b + 256

   HiByte = b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LowByte(a As Integer)

   Dim b

   b = a And &HFF

   LowByte = b

  End Function

  5.如何更精准地计算时间差

  在通信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控制中,需要每隔若干秒做某一件工作,即延时,以下是延时函数代码。

  Public Sub Delay(PauseTime As Single)

   Dim Start

   Start = Timer

   '设定开始时间

   Do While Timer    DoEvents

   Loop

  End Sub

  实际上,当PauseTime<0.05秒时,Delay函数几乎不起作用,即Timer函数几乎每次都得到相同的时间,只有大约隔了0.005秒才会得到不同的时间,也就是说Timer的准确性只有0.05秒,但希望进行的工作却是每0.005秒一次,该怎么办呢?可以改用Windows API的TimeGetTime函数,该函数会传回Windows开机以来所经过的时间,时间单位是1/1000秒,例如,开机经过2分钟,则传回值等于2*60*1000。TimeGetTime的优点是可以将时间精确到1/1000秒,所以可以用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代码如下:

  'API的声明

  Declare Function timeGetTime Lib "winmm.dll" Alias "timeGetTime" () As Long

  '延时函数

  Public Sub Delay(PauseTime As Single)

   Dim Start

   Start = timeGetTime

   '设定开始时间

   Do While Timer    DoEvents

   Loop

  End Sub

  6.如何用单机进行通信测试

  通常在写好了通信程序后需要两台PC或一台PC、一台单片机,将通信口连接后进行测试,但很多时侯因条件限制仅有单台PC机,测试项目很简单,那么能否测试呢?当然可以,而且方法也很简单。对于九针的串口,找一个废弃的串口鼠标,剥开鼠标线,将连接2、3针的线对接即可;对于25针的串口,可找一枚曲别针(最好有塑料外套的)将它扯直,剥去两头的塑料后在两头各弯一个圆圈,中间对折后直接套接在串口的2、3针上即可。如果担心不够安全,则可以将5针接地。

  以上问题均经过测试,并且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本人开发的远程字幕处理系统中,这在各类通信问题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网友(2012-04-25):
写的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