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我买了一个TL494芯片,想搭一个产生5V的电路,做实验。
电路图见附件,是我从TL494数据手册上截的图。
现有几个问题请教:
1.图中二极管怎么选择?我手上有1N5822,1N5825,IN5407,1N5824,请问其中有可以用的吗?如果不能用,用哪种型号的二极管?
2.图中PNP三极管如何选择?
3.图中0.1欧电阻用多大功率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二极管工作频率不能低于开关频率,像FR系列的管子都行
三极管就电流电压够就行了
电阻就看负载电流的大小了,用电压降来采集输出的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1.图中二极管怎么选择?我手上有1n5822,1n5825,in5407,1n5824,请问其中有可以用的吗?如果不能用,用哪种型号的二极管?
2.图中pnp三极管如何选择?
3.图中0.1欧电阻用多大功率的?
补充【1楼】 atgfpeyv 娃 娃 所言

1. 1N5822, 1N5824, 1N5825 开关速度可以, 但耐压不足。1N5407 耐压足但速度不足, 都不能用

2. 80V 耐压及 IC 3A 或以上便可

3. 输出是 1A 电流。电阻功率 = I * I * R = 1x1x0.1 = 0.1W, 建议用 0.5W 或 1W。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请高手再推荐一款80V耐压的三极管呗,我在这里多谢了。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个TIP32A的三极管,不知道淘宝网上能否买到?

网友:
TIP32A 耐压只有 60V, TIP32B, TIP32C 耐压分别为 80V 及 100V。

网友(2013-03-20):
关于二极管耐压,可以找一个固定的输入电压试试,比如12V,24V,看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2013-07-06):
我也用这个电路做5V输出,TIP32C发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