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电源定义为24V?弱电控制强电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2012-02-22):
1.为什么工业常用电源规定在24V,而不是12或者36?
2.单片机控制强电(220V,1000w)应该采用什么结构?是否在外部增加电控箱

网友:
弄不死人的情况下挑了个尽量高的电压

楼主:
减少线路电流?

网友:
2.隔离控制 用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

网友A:
36V是普通条件下的人体安全电压的规定值,42V是安全值。
潮湿环境、封闭环境及一些特殊环境安全电压是24V。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A:
36V是普通条件下的人体安全电压的规定值,42V是安全值。
潮湿环境、封闭环境及一些特殊环境安全电压是24V。 ...

楼上正解。。。

网友B:
电信用电源 36V    船舶用卡车用 48V  ,,,,小车用24V ,,,摩托车类用12V  ,,,,还有哪些标准? 煤矿用???  其它矿用???

网友:
电信局用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4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用电源 36V    船舶用卡车用 48V  ,,,,小车用24V ,,,摩托车类用12V  ,,,,还有哪些标准? 煤 ...

民用小车,一般1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