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外好点的六位半和标准信号输出源(MV,电压,电流,电阻,频率之类的)

楼主(2012-02-23):
因想买一些好的标准仪器,优先考虑的是国外的品牌,但是对国外的这些仪表又不了解。
所以想请各位推荐下。
要求如下:
1.六位半,初步定的是安捷伦34410A。
2.标准信号输出源(MV,电压,电流,电阻,频率之类的)。
3.函数信号发生器,幅度,频率可调,这个不一定要国外的,国内的一般的就行。
4.电阻箱,精度高点的。
因为是做温度,流量仪表的实验标准仪器,所以精度要高点,求推荐。。

楼主:
没有推荐么?

网友:
标准源推荐FLUKE 61系列,价格40W以内
信号源AGILENT 33522A 2.5W以内
电阻箱自己搞搞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准源推荐fluke 61系列,价格40w以内
信号源agilent 33522a 2.5w以内
电阻箱自己搞搞就可以了

安捷伦有没信号输出源(MV,电压,电流,电阻,频率之类的)?
好像信号输出的这个精度高点的都比较贵。
刚问了家国内的,报价2W+++,0.01级的。

网友:
安捷伦没有,国内的源我们也一直在用稳定性也不错,主要是看你需求适合就可以,如果公司预算充足还是买FLUKE等精度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捷伦没有,国内的源我们也一直在用稳定性也不错,主要是看你需求适合就可以,如果公司预算充足还是买fluke等精度有保证。
刚问了下安捷伦的代理商,六位半的34410A报价也就1W左右,

以为信号输出源也不会贵到哪去的呢。

那fluke家伙的价格有点小恐怖。

不知你用的是国内的哪款源?

我只要输出MV,电压,电流,电阻,频率信号之类的,0.02级的精度这样子。。

楼主:
楼上的那位兄弟呢?

楼主:
没有人么?

楼主:
顶顶,有人推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