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WIN7 USB-232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从昨天下午搞到现在,最先装的是PL2303--》XP下用没问题的驱动,装好不能识别。

驱动换了好多,现在装的这个提示如下:

不明原因,照网上说的把什么文件复制到什么文件夹,然后提示内容就是没安装驱动~用WINDOW7 自带的更新,提示让我去官网下,下来也不行。唉!

请高手赐教一下。这驱动咋就这么男装,XP安逸但是 这电脑好像装不了XP:thinkpad sl410k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坑爹!
win7下的串口驱动确实不好装。我以前安装过,现在也记不清用哪个了,等我用电脑上网了再传上来。
手机党不方便上传。

网友:
好像是先装xp下普通的232驱动,再安装一个gps的驱动,然后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
USB-232用的是什么芯片?

如果是PL2303HX,Win7、XP的驱动可以看这个贴的6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6266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BXAK&bbs_id=9999

楼主:
x回复【3楼】BXAK
usb-232用的是什么芯片?
如果是pl2303hx,win7、xp的驱动可以看这个贴的6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6266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bxak&bbs_id=9999

谢谢楼上各位。我试了很多的驱动了,好像都很扯淡,

网友:
算了吧  我都放弃了  装了N多  不求行。。。后来装了个XP虚拟机也不行 彻底放弃了。。。

网友:
用过的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7  32位直接自动安装,64位试过了不行,现在正换CP2102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一下这个驱动,我试过可以的,你把原来的驱动删除,然后按提示更新成这个驱动。

网友(2012-04-03):
楼上的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