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光标指定位置设置

楼主(2012-02-23):
1602光标指定位置设置代码
void writemark(uchar row,uchar cloumn)
{
    uchar com;
        write_com(0x0f);
        delay_ms(1);
    if(1 == row)
    {
        com = 0xc0+(cloumn&0x0f);
        write_com(com);
    }
    else
    {
        com = 0x80+(cloumn&0x0f);
        write_com(com);
    }
}

网友:
下面更简单
void Set_xy(x,y)
{
     Send(0,(y<<6)|(x&15)|0x8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简单在哪里,你的Send()函数并没有给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id writemark(uchar row,uchar cloumn)
{
    write_com((row<<6)|(cloumn&15)|0x8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w 分别是 0 ,1 吧

想请问一下,

这样的写法是怎么想到的

这里佩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