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S-5的输出电压正常,但2脚输出方波频率是49K,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2-02-23):
LM2596S-5用的12v输入,100UF输入电容,47uH电感,二极管SS34,470UF输出电容,线路标准接法,输出5V带轻负载正常,就是2脚的频率是49KHZ的方波,是否有问题?

网友:
难不成空载你还想他出波形哦。。。要满载测频率的吧。。。

网友:
150KHZ左右 随元件和负载波形有变,不一定是方波.但能看到150KHZ左右的方波.

楼主:
我看了2脚输出很正的方波,频率显示就只49K,负载估计有1A,怀疑是否芯片是2576,看上去印着是2596s

网友:
有可能 2576 是52K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2脚输出很正的方波,频率显示就只49k,负载估计有1a,怀疑是否芯片是2576,看上去印着是2596s

图上的波形确实不应该的。

网友:
否定假货。
通过示波器图形时间轴估算:1000000/7 ≈143000Hz,接近150kHz。
建议用single捕捉,用时间轴计算测量。
注:1000000/7是图示7us时间周期的倒数。时间轴,2.5us/格,近3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