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300和控制器最少连几根线?

楼主(2012-02-23):
各位大侠 我想问问 SIM300和控制器连接最少需要几根线 只需要发短信和打电话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RI口用接么 我看到技术手册上当来电话或短信来时 RI口会被置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要连接5跟线是吧 我知道PWRKEY是模块启动时用的 那不连接DTR RI 就不能工作了么

网友:
那RI口用接么 我看到技术手册上当来电话或短信来时 RI口会被置低。

DTR_LOW_GSM_WAKEUP

DTR_HIGH_GSM_SLEEP

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DTR我明白了 但是RI一定需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DTR和RI对功耗的制控很重要,当SIM300待机后一段时间后会对AT指令不回复,这时,DTR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dtr我明白了 但是ri一定需要么?
除了TXD,RXD外,都可不接。
可以通过命令来解决。
复位最好接上,当然也可以不接弄个阻容复位,但是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2012-07-01):
学习了,我一下步也要设备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