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51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定时器0都开了中断。。现在单片机正在执行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而此时还没有执行完就产生外部中断0。。那么外部中断0会不会中断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去执行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会不会发生中断嵌套?? 如果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不会,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网友:
你可以写个程序跑跑看就知道了

网友:
教程书上说的已经很清楚,再实验验证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有谁能够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你这个是不对的。。。很多人包括我以前就是像你这样想的。。认为外部中断0比定时器0的自然优先级高,所以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就会被打断。。发生中断嵌套。。

网友:
看看中断优先顺序吧

网友:
中断优先级。。。是对同时产生的中断处理的优先程度

一个中断是否会中断当前中断中执行的程序,并不由优先级决定。

但一般来说,优先级高的会中断优先级低的程序,就是所谓的中断嵌套。

关键还是看低优先级的中断是否为可以屏蔽其他中断的。

网友:
这个解释得比较清楚
http://blog.21ic.com/user1/5877/archives/2010/67165.html

网友:
1、中断优先级高低2、是否允许响应中断

网友:
8051 有数个中断来源, 每一个来源都可以由用者设致成普通或优先级别。

相同级别的,不能中断相同级别进行中的服务程序。 优先级别可中断普通级别的服务程序。

所以楼主问题答案是, 由用者设定。

楼主:
借此引起不太注意的朋友们注意...呵呵..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外部中断0的自然优先级要比定时器0的自然优先级要高,如果当前正在执行定时器0中断服务,而此时又产生了一个外部中断0。按一般映像就是因为外部中断0比定时器0自然优先级高,所以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函数会被外部中断0打断,而且执行外部中断0的服务函数,其实有时并非如此!!要看优先级寄存器的设置。(51支持2级嵌套)

7楼朋友的链接详细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出现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应该是这种细节问题造成的。。。引起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