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新手,麻烦高手指点。
今天调试串口,写了一个串口发送数据到PC的程序。
但是始终有问题,现在能够发送,但是我想只发送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循环发。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void main()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4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0;                                // 波特率不倍增
//        IE = 0x0;                                // 禁止任何中断

        send_char('1');
        send_char('2');
//        send_char(0x0a);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TR1=0;                                        // 关闭定时器1
}

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收到的数据就是:121212121212121212……无限循环,我在主函数没有使用循环的啊?求高手指教。

另外说明一点,我想做一个能发送任意字符串的程序。这步完成继续。

高手勿喷。

现在发送问题已经解决。
写了读取IIC模块数据的代码,现在能读取IIC模块的数据,但是读取后发送到串口后是16进制的码,怎样转换为数字?
比如读取1302的数据以后,发送到串口,怎样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时间?

网友:
一般main()要写成无限循环的....你这个没有循环,它最后要返回,其结果不可预知.
不过呢,如果栈的内容正好是0,0,那它会"返回"到地址0: 和一次复位的效果相近,于是你看到你的程序"循环"执行......

网友:
一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从1302里边读取出来数据了。放在X中,把X通过串口传到PC,显示为十六进制,怎样才能将这个16进制转换为我们普遍认识的数字呢?

网友:
把X的值再转一下就行了,根据ASCII码,+0X30.  十位的:temp/10+0X30;    个位的:temp%10+0X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