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数据传输与资料中相差10多倍,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3):
无线龙的cc1110模块,设置的433M,250kbps。实际测量传输速率才17kbps左右,怎么会相差这么大?难道加上前导码,各种校验有这么大影响?

网友(2012-03-24):
这个应该看具体程序了 是不是有做Tx-if-CCA
250kbps只是数据在空间传播的速度
发送前的组包和接收后的解包时间也应该算入
如果通讯信道不好,还有可能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