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 声表发射电路电感规格

楼主(2012-02-23):
想请教下315MHZ 声表发射电路电感要什么感量范围内才能起振.电路跟这个差不多.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谁有这方面经验?想用贴片电感

网友:
大概30nH。
一般这个空心电感还有可能根据情况调松紧来改变电感量,所以用漆包线绕更合适。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刚才用了两个33NH绕线电感来试还是不起振

网友:
和走线(天线)有很大关系,我用的好像是1uH。

楼主:
谢谢楼上zyw19987朋友,有这么大吗?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
l=(0.01*D*N*N)/(L/D+0.44)

线圈电感量 l单位: 微亨
线圈直径 D单位: cm
线圈匝数 N单位: 匝
线圈长度 L单位: cm

楼主:
=(0.01*0.3*4.5*4.5)/(0.3/0.3+0.44)=0.042UH ???

网友:
回复 网友A:
=(0.01*0.3*4.5*4.5)/(0.3/0.3+0.44)=0.042uh ???

差不多,拉长点就30nH了。

楼主:
用0805绕线电感39nH振起来了,向bg6ixm鞠躬!向其他各位致谢!结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0805绕线电感39nh振起来了,向bf6ixm鞠躬!向其他各位致谢!结贴。

你让全国的HAM咋说呢,目前没有bf前缀的呼号哦。

楼主:
不好意思把名字打错了。
另想请教下直接在PCB电路上画电感感量怎么算呢?
网上好像有个公式:

=2*L*(LN(2*L/W)+0.2235*W/L)
但不知这里的长和宽是什么意思。

请看我这种电路板排线方式,线间空隔1mm,线径1mm,层宽13mm, 要请教下大概要布多少层才能达到大约40NH。
贴片绕线电感好像又贵又很难焊,我PCB上有大量空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改成印刷电感。

网友:
这个密绕空心电感0.5mm×3mm×4.5T约为52nH  ,C1=5PF偏了小。 12V电源要有旁路电容470PF左右。不是个好电路:RF失真大雜訊多、CODE失真大。
上图之短間距弓形天线不理想电波相互抵消,宜用环形或螺旋形。

楼主:
又来一位高手呀,多谢YEUTAY,空心电感能用在PCB上画出来的替代吗?我搞不出精密的空心线圈来。
你是说12V与GND间加一个470PF的电容?还是在L1上并?
能不能提供下更好的电路呢?我看过更简单的是将R1直接作为DATA输入,RF1 E 接地,Q2取消。
更复杂的则是再加一级振荡Q3作为发射,Q2这一级提供Q3基级信号源从C2藕合过去。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yeutay 高人呢?在吗?

网友:
请问,这种射频电路用什么仪器调试?频谱仪吗,1G的频率计能行不,我搞了一个,都不知道起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