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模拟一个桥式整流电路,遇到共地问题,第一次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2-23):
感觉就是共地的问题,要怎么样接才能使波形正常
而且非常奇怪,A信号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我就是一个50hz,10v的正弦波进去的啊

网友:
ISIS 有正弦波电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用了一下,也是只有一个引脚的啊,我现在想要两个引脚的的,这样可以接在桥式整流的两端,不然给我的感觉就是电压源的GND和我图中的GND共地了

网友:
按 P ,直接调个电源出来就行了,忘了输入什么了,好像是 source就有吧,不太记得了

楼主:
自己又模拟了一个最简单的整流电路,输出应该是脉动的直流电,现在波形和具体的数值都不对,大家帮我看看是哪儿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又模拟了一个最简单的整流电路,输出应该是脉动的直流电,现在波形和具体的数值都不对,大家帮我看看是哪儿错了

整流桥出来加电容……

网友:
关键字  Vsin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己又模拟了一个最简单的整流电路,输出应该是脉动的直流电,现在波形和具体的数值都不对,大家帮我看看是哪儿错了
整流桥出来加电容……

我特意不加电容的,就是想看一下不加电容的波形,照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直流了,但示波器数据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加电容的画,那示波器的数据就是对的,哪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真的第一次用,能不能讲的明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吗?我设定的电压源是10V的,示波器2V一格,一共4格,就8v,示波器B探头测的是整流后的电压,应该是属于DC了,所以我也打在了DC档,数了一下格子,最高点14V,而且对照A波形,就没有把负半周翻上来的感觉,C探头应该是B点电压的一半,示波器的格数也是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位的桥式整流电路是错误的!

网友:
正确接法,注意示波器A/B通道的设置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把你的这个文件上传一下吗,我设置成和你一样也不行,估计不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其他还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4个二极管一个交流电压源,没啥特殊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对比你的文件找到原因了,一下没看清楚,在电压源的DC offset上加了偏置了,所以不对了,谢谢了

网友(2013-03-29):
原来交流接示波器是这么接的啊。学习了

网友:
这是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