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摄像头大神——关于OV7670

楼主(2012-02-23):
求教各路摄像头大神——关于OV7670
我用的是STM32+OV7670+AL422   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发给上位机  结果一直是:

我是想获得灰度图像,所以输出YUV格式  然后只接受8bit的Y  ,我的尺寸是QVGA,分辨率调成160X120(将寄存器0X72设置为0X22),调试了很久结果都是如上图  以下是我的用到的寄存器的配置  其他的默认:
while(1!= wrOV7670Reg(0x12, 0x10));   //QVGA   YUV
//   wrOV7670Reg(0x40, 0xd0);
    wrOV7670Reg(0x17, 0x16);
    wrOV7670Reg(0x18, 0x04);
    wrOV7670Reg(0x19, 0x02);
    wrOV7670Reg(0x1A, 0x7B);
    wrOV7670Reg(0x32, 0x40);
    wrOV7670Reg(0x03, 0x0a);
  wrOV7670Reg(0x3E, 0x10);
    wrOV7670Reg(0x70, 0x3A);
    wrOV7670Reg(0x71, 0x35);
    wrOV7670Reg(0x72, 0x22);   //160X120
    wrOV7670Reg(0x73, 0x00);
wrOV7670Reg(0xA2, 0x02);
wrOV7670Reg(0x3a, 0x00);
wrOV7670Reg(0x0c, 0x0c);
真心请教各路大神!!!!!

网友(2014-01-21):
上位机的分辨率设置有问题 或者 pclk时序/干扰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