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步进电机驱动器(如雷塞)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2-02-23):
拆过一个雷塞的驱动器,发现里面的主控芯片是DSP。

而在坛子里发现很多人都是用专用芯片搭驱动器,如L298,包括阿莫的雕刻机。

雷塞的驱动器细分数、电流级数很多,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而且就成本而言,自己搭的驱动电路应该会更便宜。

各位是怎么看的?

网友:
不一定是DSP吧,可能是CPLD

网友:
可靠性:比如产品化的,可以百万次3-4故障,这对于大规模应用很重要
功率:成品的可以做到较高的功率
性能:安装成品驱动器的设备每分钟可以多加工一些,表现就是速度快。机子可以用久一点,体现在电机发热少。噪音小,总体成本降低。

网友:
成品会稳定些,你可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地方,所谓分工明确。

网友:
运行平稳性,噪音,温升,精度......

另:对于大电机的运用,需要4A~8A的电流,需要更大的驱动电压以及足够大的瞬时功率,自己搭的话就不太保险了,而且,能不能搭出来也成问题......

楼主:
嗯,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过一个雷塞的驱动器,发现里面的主控芯片是dsp。
而在坛子里发现很多人都是用专用芯片搭驱动器,如l298,包括阿莫的雕刻机。
雷塞的驱动器细分数、电流级数很多,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而且就成本而言,自己搭的驱动电路应该会更便宜。
各位是怎么看的?

DSP做的驱动器的电流波形会很平滑,里边有很多的算法,比如快慢续流,等等。

网友:
专业的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品会稳定些,你可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地方,所谓分工明确。

有道理!顶

网友:
雷赛的DM系列的驱动器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通过上位机调节一些参数,从而抑制振动和噪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赛 有些是磨掉了ic字符的。。。呵呵。

一般都是dsp 2812之类的。

网友(2012-06-11):
不过雷赛的驱动器就是贵,且驱动器的外壳做得比较难看!!!

网友:
看过东方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单价上千元,使用的CPLD和自己贴牌的功率管搭建的!

网友(2018-05-16):
>东方
Oriental. Any prodcut model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