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关于数字逻辑IC的供电。

楼主(2012-02-23):
官方有很多文章,十多年了。
http://www.spectrum-soft.com/news/fall96/digpwr.shtm

俺简单描述下

对于数字逻辑IC,SPICE 模型使用全局节点,比如 $G_DPWR $G_DGND···,为一个库文件中的所有元件模型共用。

以Digio.lib中的74/TTL为例:

*****74/TTL POWER SUPPLY SUBCIRCUIT*****

.subckt DIGIFPWR AGND
+  optional: DPWR=$G_DPWR DGND=$G_DGND
+  params: VOLTAGE=5 REFERENCE=0
V1 DPWR AGND {VOLTAGE}
R1 DPWR AGND 1E9
V2 DGND AGND {REFERENCE}
R2 DGND AGND 1E9
R3 AGND 0 1m
.ends

其中 DPWR=$G_DPWR,VOLTAGE=5 指明使用$G_DPWR的模型供电电压为5V。
所以可以修改 VOLTAGE=5 的值来改变供电。。。
但这样会对Digio.lib文件进行修改,不便于操作,而且如果想同一族的元件使用不同供电,但因为共同的全局节点而导致供电电压相同。所以这个方法不可取。

正确的做法是,在原理图中定义一个节点,并修改所用模型的参数

如图:

虽然这样也会修改Digio.lib修改,但改动要小得多了,而且也不需要用单独打开文件来完成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模型会引用其他模型,所以修改被引用的模型会导致其它相关模型也采用相同的供电。。。很是麻烦。。除非改写,不采用引用方式。

网友:
跟帖学习。
楼主是仿真高手,最近翻看了你的很多帖子,收获很大。感谢。

网友:
偶想仿的东东贴上来了 嘿嘿 花生大哥请参阅~
节点依次是2 7 10

楼主:
哦...忘记说了,digio.lib 里面有 3.3V的定义,可以修改模型直接使用那个全局节点,我记得好像是 $G_DPWR_3 什么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忘记说了,digio.lib 里面有 3.3v的定义,可以修改模型直接使用那个全局节点,我记得好像是 $g_dpwr_3 什么了的。。

额, 那个会更方便点

这个是另外两幅图
磁珠确实不能乱加的说
EMC的学问好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1、C6是做什么用的?1nF,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