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用的cpu能不能像单片机那样自己编程开发?

楼主(2012-02-23):
昨晚睡前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电脑淘汰快,换掉的电脑我们一般不会再用,但像里面的cpu什么的相对于单片机来讲性能还是很强悍的,与其闲着不出拿出来利用利用,就算是学习也好啊!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自己搭配内存芯片和搭建一些外设电路,像开发单片机一样开发电脑上用的cpu?有没有大侠懂啊?

网友:
那玩意底层的东西太过复杂。用现成的东西就行了,厂商都给做好平台了,不像单片机那么简单,最关键的是便宜!

网友:
单片机=CPU+n多外设,所以玩CPU完全不等于玩单片机。不过玩电脑主板倒是跟玩单片机有点像。硬盘=falsh,内存=ram

主板也有中断,也有IO口。都可以通过主板资料查询。

网友:
新兴产业!我看好您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玩意底层的东西太过复杂。用现成的东西就行了,厂商都给做好平台了,不像单片机那么简单,最关键的是便宜!

不一定要做产品,只是拿来玩一玩或者是学习一下,比闲在那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托梦给 lz  请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268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bbs2009&bbs_id=9999

多谢链接,让我算是有了点了解,不过还是想折腾一下,只是苦于网上找不到类似的资料。

网友:
当单片机使就算了,倒是跑个linux学习一下还差不多

网友:
学微机原理+8086汇编

楼主:
能不能有什么新颖一点的运用,就是别基于原来的平台(说白了就是用旧电脑),把cpu或者别的什么拿出来组建一个新的平台,做点运算或是处理或者控制什么的,不求有多实用或者划不划算,只求旧物利用(什么用cpu做钥匙链的挂饰就算了),尽量利用cpu本身强大的处理功能,希望了解的大侠们能提出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谁托梦给 lz  请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268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bbs2009&bbs_id=9999
多谢链接,让我算是有了点了解,不过还是想折腾一下,只是苦于网上找不到类似的资料。

有的,你可以参考于渊的书,另外有一些分析linux早期内核的书也具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自己动手写操作系统》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