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三相步进电机控制时序?

楼主(2012-02-23):
四线三相步进电机控制时序?
搞到个四线步进电机,万用表量了下是黑色棕色之间短路,黄色桔色之间短,按照二相的控制
时序就是不对,1,9,8,A,2,6,4,5。
看了下它的样子,好像是有3相的结构。。。

本人对步进电机是小白。。。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的控制时序A,/A,B,/B

ZHAOPIAN (原文件名:IMG0018A.jpg)

网友:
如果两组绝缘,应该就是两相的吧,

网友:
四线一般都是两相步进电机。

楼主:
但是你看图片,有6个白点(有一个白点被线盖住了),好像是有6个磁极。而且我试过两相的控制时序,都不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换了驱动电路,似乎按照2相的驱动可以带动了。

网友:
这就是个两相的电机,没搞转是驱动时序的问题,驱动电路不是关键,搞个三极管都行,关键是时序编程,4拍8拍都行...或者可以找个两相四线的驱动器给个PWM试试就更清楚了

网友(2012-10-30):
电机引接线的颜色代表的意义最好有个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