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2-02-23):
求助:请问有人用51单片机和TLC2543做成的数字电压表吗?本人现在就在使用TLC2543,来测量一个电压值,只是一直调试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些资料,谢谢。

网友:
沙发~如果能发点图上来最好

网友:
直接用STC单片机的ADC来做,加上OP之类的应该可以。

网友:
请LZ善用搜索软件

以下是百度知道的某个回答 未经验证 仅供产考

sbit  CLOCK = P1^1; /*2543时钟*/
sbit D_IN = P1^2; /*2543输入*/
sbit D_OUT = P1^3 ;/*2543输出*/
sbit _CS = P1^4 ;/*2543片选*/

/**************************************
名称:read2543
功能:TLC2543驱动模块
输入参数:port通道号
输出参数:ad转换值
*************************************/
Uint read2543(Uchar port)
{
Uint ad=0,i;
CLOCK=0;
_CS=0;
port<<=4;
for(i=0;i<12;i++)
  {
   if(D_OUT) ad|=0x01;
   D_IN=(bit)(port&0x80);
   CLOCK=1;
   delay(3);
       delay(3);
   CLOCK=0;
   delay(3);
       delay(3);
   port<<=1;
   ad<<=1;
  }
_CS=1;
ad>>=1;
return(ad);
}

楼主:
百度上的用过了,可是实际上显示不出来。手上只有TLC2543,而且想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结果不行。希望大家给个完整的参考的。

网友:
给你找了个能用的 你试试吧 数码管的话 懒得做了 程序网上随便找得 原作者不是我 顺便给了一个仿真 至少 知道数据是读回来了
附件内容说明:
1、压缩包内为源代码及仿真
2、pdf文件为TI的官方文档 涉及多种MCU

跨网传附件实在太慢 受不了 这么点大的都传不上来

换成电信明显好多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就是在别的程序网上找的资源都不好,这才求助大家的。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你顶顶

楼主:
下载的东西,里面的图打不开

网友:
呵呵,各个门真的很给力

网友:
电压表......用ICL7135吧.....

网友:
我用proteus仿真的,没有肯定打不开,版本7.7sp2

楼主:
恩,好的,可以打开了,谢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
我也正在利用2543做电压表,网上有现成的读写2543程序。
在调试中发现AD显示电压值不对的现象,后来发现是AD转换后,分配给五位LED显示器的16进转10进计算有误码。

网友:
用ICL7107/7106直接焊上LED,7106是驱动LCD,此IC内部带有A/D转换,外围元件少,也简单。很多数字万用表显示部份都是用这IC做驱动,精度可达到0.01V,详细请到网上搜索此IC资料查阅。

网友:
再注明,此IC专为数字显示表头用,内部已集成有A/D转换,不用再编写程序。

网友(2012-05-08):
AD采集,已通过硬件测试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out=P1^3;
sbit ADin=P1^0;
sbit CS=P1^2;
sbit CLK=P1^1;
sbit EOC=P1^4;

uint readAD(uchar port)
{
        uchar ch,i,j;
        uint ad;
        ch=port;
        for(j=0;j<3;j++)
        {
                ad=0;
                ch=port;
                EOC=1;
                CS=1;
                CS=0;
                CLK=0;
                for(i=0;i<12;i++)
                {
                        if(ADout) ad|=0x01;
                        ADin=(bit)(ch&0x80);
                        CLK=1;
                        CLK=0;
                        ch<<=1;
                        ad<<=1;
                }
        }
        CS=1;                                                                   /////////转换和读取数值
        while(!EOC);
        ad>>=1;
        return(ad);
}

网友:
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做个 微欧表?可以测量开关的闭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