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10多度,仪器速度明显慢了很多,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3):
天气变冷了,仪器速度明显慢了很多,我是从液晶屏上反应观看的。会不会是CPU速度慢了,还是液晶屏在天气冷滞后了呢?

网友:
只是LCD响应慢了而已。

网友:
就是液晶慢了,我也遇到过,12864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开始还能慢慢变化一下,用一会液晶就冻住了,大概2~3秒才有变化。

网友:
北方户外液晶要有加热模块

网友:
北方用在室外的产品,如果不需要考虑空间、功耗,VFD不错

网友:
液晶在55度的环境能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正常现象,没给冻死机就不错了!

网友:
液晶嘛,有"液"的成分,自然受温度影响较大的

网友:
你用的是普通的液晶,工作温度是-10度到60度。。。
如果您的是宽温的液晶,工作温度是-20到70度。。。
所以是液晶的原因

网友:
我们这里也不算冷,
但到冬天,我那TEK的示波器就变得反应很慢。
应该是液晶反应慢。

网友:
有点想不通
驱动LCD的程式都有等??

楼主:
恩,谢谢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