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猫大侠求救,华为EM310GPRS模块的信号强度在多少以下就不能通讯了呢?

楼主(2012-02-23):
用AT命令查看信号强度时,其显示多少数值以下信号强度就使模块无法通讯了?

楼主:
大侠你人呢?我等了好久呀

网友:
一般在8以下就很难连结到网络了。

网友:
在线时低至4,6的也可能通信

网友A:
在CSQ指令下的数值不仅仅是表示信号强度,而是包含了信噪比等因素的信道质量。有效数值从1~31,如果出现99表示信道无效。
一般GPRS通信,需要达到16,如果在16以下,新连接无法顺利创建,已有连接出错几率大大增加。如果小于10,语音通话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楼主:
说的好详细,谢谢了

网友B(2012-05-22):
引用 网友A:
在CSQ指令下的数值不仅仅是表示信号强度,而是包含了信噪比等因素的信道质量。有效数值从1~31,如果出现99 ...

苹果猫,我也问个EM310的问题,
EM310删除了最旧的短信后,如果把短信的序号重新排列?
例如:有10条短信,最后接收的是第10,最早接收的是第1条,
我现在把第1条删除了,怎么样让模块把短信的序号重新排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猫,我也问个EM310的问题,
EM310删除了最旧的短信后,如果把短信的序号重新排列?
例如:有10条短信 ...

这个短信我没有这么做过,都是直接送串口输出的,不会保存在模块内部或者SIM卡上的。所以不能直接帮上你了。
关于短信存储的指令就那么几条,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信我没有这么做过,都是直接送串口输出的,不会保存在模块内部或者SIM卡上的。所以不能直接帮上你 ...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从排吧?
你可以把手机存储短信的位置理解成40个顺次连接的抽屉。你在第1到10个抽屉放东西后,把第一个抽屉清空,也不会影响抽屉的编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