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控制系统

楼主(2012-02-23):
用PLC做直流自动电焊机控制系统怎么实现,,有谁做过吗???

网友:
有什么控制要求 说出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
同求,不同的是氩弧焊

楼主:
我也是做氩弧焊的,,我就是不知道氩弧焊该怎么去控制,,所以不知道怎么做~~~~我准备拿200做,,但没想好怎么做~~~

网友(2012-07-07):
氩弧焊的控制大概有这些:
1、枪开关
2、配置参数:气候送气时间、缓升缓降时间、起弧电流、焊接电流、(带脉冲的还要有脉冲频率以及脉冲宽度)、收弧电流等。

那么应该需要分开控制。
首先看第一项,枪开关控制,一般目前市面上面,使用的氩弧焊枪都是一个微动开关来实现的。那这个地方,可以变化一下,直接通过plc给焊机一个高电平。PLC里面应该对应着一个输入,然后,给输出应该也可以的。

第二项:比较简单的做法,是氩弧焊焊机本身是有通信接口的,可以使用PLC的通信接口与氩弧焊通信,设置好数据,然后开始焊接。
            如果没有通信接口,目前我感觉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焊机能用通信吗?一起弧时的高频,plc就会挂掉!

网友:
为什么焊机不能通信呢?
常见的,通信协议Devicenet,你可以看看。
连接焊接机器人的,都是这个。

如果说高频会将PLC搞挂了,那只能说明,有地方没处理好。
我们在氩弧焊机中,用单片机的,照样子,是不是单片机会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