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弄RF须要仪器呀?

楼主(2012-02-23):
一般弄RF须要仪器呀? 人家说须要一台频谱仪,但我在网上看了看,频谱仪价格好像好贵哦!

楼主:
我只是打算搞搞315M至433M左右的接收电路而已,只是上接收不用搞发射

网友:
如果不用调试频率等参数,那可以不用频谱仪,买成品模块就行了,但注意不要调模块上的线圈之类的元件,另外,可以买二手的模拟频谱仪,一两千可以买500M的了。

网友:
4万元可以买到韩国产的3GHZ的频谱分析仪!

网友:
最好是有了  但是太贵了

4楼的 网络分析仪要看你做产品的态度了  要是想做的完美肯定是要的 要是只做做demo之类的就不需要买了 要是做产品 调试的时候S11之类的肯定是要测试的

网友:
可以租啊。

网友(2018-05-27):
也可以蹭,到学校去蹭

网友:
买二手的,便宜几千块钱搞定,不买的话,出问题不知道怎么查,就像做电路没有万用表一样

网友:
一般频谱只能做发射,要买扫频功能的才能做接收.

网友:
直接买一个minivna呀,几千块钱呀

网友:
前一段坛子里有用SDR调433M遥控器的,成本几十大毛,应该能满足楼主要求。也可以自己到度娘去搜 “sdr 频谱仪”

网友A:
可以不用,我当年弄SI4463的时候就没用仪器,但必须把参考方案吃透,且自己用公板做一个监听器

网友:
蓝牙开发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我当年弄SI4463的时候就没用仪器,但必须把参考方案吃透,且自己用公板做一个监听器 ...

这样摸着黑开发心里不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