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线初始化出错,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3):
安富丽的板子,同样的JTAG下载线,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能下载,一块就会出现如下图的错误,应该是板子的问题,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帮忙看看。
接上板子和电脑后下载线上的指示灯是绿色的,一打开iMPACT初始化JTAG就出错,灯马上变橙色,关闭iMPACT就变回绿色恢复正常。

JTAF初始化出错 (原文件名:QQ截图20120210114817.jpg)

网友:
JTAG没有检测到板子的参考电压,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板子,JTAG脚有一个电源正和地引脚,看下手册。
板子上电测一下电源脚的电压,是否有短路或者断路,低端的板子一般都是3.3V。

网友:
同意1楼,板情不详。建议根据提示测量电压,然后可能是跳线配置错,可仔细比对两块板。

网友:
同意,应该是Pin4,测试一下电压幅度。一般的USB下载线只支持2.5V以上,现在很多FPGA的JTAG接口可以是1.8,1.5,甚至1.2V了。

网友:
恩,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是PIN2脚的电压有问题。测一下这两块板子JTAG的pin2的电压,若都有值且电压不同,那么很有可能是你的下载器不支持你当前出问题的板子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