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2270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按照同学的一个电路做了一个,他的能正常工作,我的电路在线圈端有正常信号,和他的一样,可是他的OUT脚也有信号输出,我的就没有,另外我测过我的INPUT脚,当有卡片贴上去的时候,会有一些类似梯形的波形,和同学的一样,可唯独OUT脚没反应,请问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呢,另外,我的CFE脚没用控制。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有碰到过,先说1下,你的U2270B是多少钱买的?
我曾经买过3批,第一批,4块钱1个,买了10个,正常,第二次,然后又在那家买了10个,马币,没有1个能用,现象和你说的一样.
然后换了1家,开价10块,保_真,AT公司的.讲价到8块钱,买了10个,1换上去,全部OK.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这个片子也是那师兄给我的,他说是7块钱,他自己用的也是那个片子,他的就能用,我这个电路,已经换过一次片子了,结果还是一样,所以我也不敢确定是片子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了。

今天下午仔细看了下芯片内部结构图,发现既然INPUT脚都已经有信号了,而INPUT和OUTPUT之间只和两个引脚有关系,一个是高通滤波电容,还一个是输出使能,我感觉,这两个地方我不可能在电路上犯什么错误啊。

还有一个地方有点疑惑,我看OUT脚是一个开漏输出,可是一些电路图里面,并没有上拉电阻,难道是用了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 我试着加了上拉,还是不行。

楼主:
报告下最新进展,我直接把我师兄板子的芯片卸下来装到我的电路,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把我的片子换到他的板子上,可以。

看来还真不是芯片的问题,这样的电路都连出问题,真是蛋疼,谢谢2楼的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还真是上拉电阻的问题,前一次试验的时候是直接接在单片机上了,IO口设置不对,所以加了上拉也不行,这次断开了再上拉,信号有了。
谢谢2楼朋友的指点,我这次运气好,芯片没坏,哈哈

网友:
片子没问题的话,你按照ATMEL官方那个PDF里面图纸接线,绝对能用的。无数先辈验证过的。绝对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