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总是提示license错误

楼主(2012-02-23):
如图所示:

有没解决方法?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肯定是你实验室或者公司里用同一个license破_解的

网友:
自己下一个;自己用;;不给别人用;;;ok了

网友:
破_解版的,而且局域网内有人用的同一个破_解文件,可能你们的软件是直接互相拷的吧。
断开网用试试~~~或者,再下一个破_解license文件~~~

网友:
如楼上说的,断开局域网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确实是用的同一个软件,同一个破_解文件破_解,断开局域网挺好使,貌似网上所有的license破_解文件都一样的,先将就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