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批九百兆的电子标签,是不是随便买一个九百兆的读写器,就可以读写标

楼主(2012-02-23):
刚接触rfid,所有九百兆频段的读卡器和标签都是兼容的么,还是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900M的,帮顶1下

网友:
18006B 6C EM 还有C1G1(淘汰的),读写器不同的,有的能读前三种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友情帮顶

网友(2012-04-18):
模块会标出来的
比方说我买的那个,上面标的是支持标签协议:18000-6C

网友:
读卡器硬件应该是一样的吧,但是软件应该不一样,不熟悉1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