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24C256做硬字库

楼主(2012-02-23):
马老师:
  请教个用24C256做硬字库的问题,我原本想的是先单独写个程序将字库全库写入到24C256中。上次听别人说可以直接做个文件写入24C中,我想问的是那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是用什么工具(硬件)烧录到24C256中呢?
  最重要的是想问下字库弄好后,我在程序中写入汉字,比如写一个“中国“,要从24C256中读出点阵,要怎么判断这两字在24C256什么位置?
谢谢~

网友A:
24c256容量不够吧?标准汉字库有262KB,至少得24C2048,不过好像没这个IC

网友:
这个折腾……还不如直接去买片字库IC好了,既便宜又好用,也是SOP8,但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淘宝上有带字库的芯片,可以查查,几块钱很便宜的,不过我没有用过。

网友:
W25X16  很好使

网友:
GT21L24S1W是一款内含24X24点阵的汉字库芯片,支持GB2312国标简体汉字(含有国家信标委合法授权)、ASCII字符。用户通过字符内码,利用本手册提供的方法计算出该字符点阵在芯片中的地址,可从该地址连续读出字符点阵信息。

特点

时钟频率:30MHz(max.)@ 3.3V
工作电压:2.7V~3.6V
电流:工作电流:12mA
待机电流:10uA
数据总线:SPI接口
点阵排列方式:字节横列横扫
工作温度:-20℃~85℃

注:如需产品详细资料的下载,请登陆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rundex.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
  请教个用24c256做硬字库的问题,我原本想的是先单独写个程序将字库全库写入到24c256中。上次听别人说可以直接做个文件写入24c中,我想问的是那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是用什么工具(硬件)烧录到24c256中呢?
  最重要的是想问下字库弄好后,我在程序中写入汉字,比如写一个“中国“,要从24c256中读出点阵,要怎么判断这两字在24c256什么位置?
谢谢~

所有下面的跟帖都是对的。不过你肯定还是不会使用和不理解。关键的是你基础的概念都不知道。

楼主:
其实我不需要全部字库,也就放2张图,100字左右

网友(2012-04-11):
引用 网友A:
24c256容量不够吧?标准汉字库有262KB,至少得24C2048,不过好像没这个IC

24C512见过,24C2048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需要全部字库,也就放2张图,100字左右

说你基础差一点也没有错。放图和放字库差别很大。100字左右的图?知道一个16*16的汉字需要几个字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