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VREFB引脚接法的疑惑

楼主(2012-02-24):
最近在设计一块EP2C5Q的开发板,所以要仔细研究FPGA各管脚的作用,在看到VREFB?N?引脚时(共八个分别为VREFB4N1、VREFB4N0、VREFB3N1、VREFB3N0、VREFB2N1、VREFB2N0、VREFB1N1、VREFB1N0)却始终无法理解。

        这八个引脚同时可作为user's I/O,它们的引脚描述为:Input reference voltage for each I/O bank. If a bank uses a voltage-referenced I/O standard, then these pins are used as the voltage-referenced pins for the bank.(摘自EP2C的pin_out文件)

        直译过来就是:每个I/O bank的输入参考电压。如果某个bank使用电压参考I/O标准(“电压参考I/O标准”我理解为单端电压标准,即与差分电压相对的),那么这些引脚就用作这个bank的参考电压引脚。

        自我感觉这样翻译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再看到它的Connection Guidelines时就觉得难以理解了:If voltage-referenced I/O standards are not used in the bank, the VREF pins are available as user I/O pins. Decoupling depends on the design decoupling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c board.

        直译过来就是:如果该bank不使用电压参考I/O标准,VREF引脚就可以作为用户I/O引脚。它的去耦取决于特定电路板的去耦需求。

        问题就在于:这八个脚我在以往的设计当中,或者是其他人的设计当中都是当做一般的I/O脚使用。按照Connection Guidelines,也就是说其相应的bank是不使用电压参考I/O标准的,那也就是使用的是差分电压标准,但实际上我使用的是单端电压标准。难道所谓电压参考I/O标准不能理解为单端电压标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按照引脚描述里说的既然是作为输入参考电压标准,那这些引脚应该接地或是接某个电平,而不应该是用作I/O口,此是问题二。

        希望有高手作答,也希望曾经为此问题纠结过的朋友共同探讨,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研究透FPGA的每个管脚的用途是非常重要的吗?我以后要认真看这些基本资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接(DDR2/DDR)用的(0.9V/1.25V)参考电压,简单的理解,大于0.9V判决为1,小于0.9V判决为0。可以当普通IO用,不用纠结。用过DDR2的都知道,可以看下DDR2电平标准。和差分,单端电压没什么必然联系。

网友:
楼上上正解 。。。是DDR用的。。不用DDR的话直接接IO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非常感谢!!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到目前为止我只用过SDR SDRAM,前段时间刚写出了一个简单的SDRAM控制器,等过段时间后完善后开源代码,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2013-10-25):
非常的棒,我终于理解了这个引脚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