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式磁悬浮在实验室大哥们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

楼主(2012-02-24):
材料:
霍尔传感器3503  1个;
MEGA16最小系统一块;
电磁铁 1个;
强磁铁  3个;
298驱动 1块;
12V  电源1个;
10欧姆10瓦水泥电阻 2个;

说明:
mega16的AD是10位的,但我只用了8位。
电磁铁内阻8欧姆左右。。。。。。我绕了很多圈但内阻还是偏小,应该是线太粗了的原因,建议大家用稍微细一点的漆包线。
298驱动是我们实验室一个师兄画的板子,加了文雅芯片,可以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
水泥电阻的作用是限流,两个并联的。

程序:
#ifndef ADC_H
#define ADC_H

#define        FILMASK                 3
#define        FILNUM                 4
#define        WARP(X)                X=((X+1)&FILMASK)
uchar FilterBuf[FILNUM];
uchar Dx=0;
uchar AdValue;
uchar Filter(uchar * value);
void delayms(uint i)
{
         uint j;
         while(i--)
         {
                  for(j=0;j<30;j++);//至少20才能让ADC比较正常
         }
}
void ADC_init()
{
        ADMUX=0X60;
        ADCSRA=0X87;
}
uint get_adc(uchar channel)
{
                uint a=0,b=0;
                uchar c;
            c=0x60+channel;
                ADMUX=c;
                delayms(1);
                while(!(c==ADMUX));
                ADCSRA|=0X40;
                while(!(ADCSRA&0X10));
                a=ADCL;
                b=ADCH;
                ADCH=0x00;
                ADCL=0x00;
                ADCSRA&=0Xef;

                return b;
}
/*---------------------------------------------------------------------------

---------------------------------------------------------------------------*/
void getdata()
{
          AdValue=get_adc(1);
          FilterBuf[WARP(Dx)]=AdValue;
          AdValue=Filter(FilterBuf);
}
uchar Filter(uchar * value)
{
          uchar i;
          uint   tt=0;
          for(i=0;i<FILNUM;i++)
          {
                           tt +=value;
          }
          return tt/FILNUM;
}
#endif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12864.h"
#include"INIT.h"
#include"AD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ads,m;
int kp=3;ki=0,kd=37;
int temp=0;

int pid(int input)
{
          //输入范围:
          //输出范围:
          static int n1,n2,n3,res;
          //int res;
          n1=input-159;
          //n1=n1*n1;
          res=22+kp*n1*n1/153+(n1-n2)*kd;
          n3=n2;
          n2=n1;

          return res;
}

void main(void)
{
  ADC_init();
  IO_init();
  LCD_init();
  PORTB&=~0x01;
  PORTB|=0x02;
  Delay_ms(200);
  display_map(QQ);
  Delay_ms(20000);
  LCD_Clr_All();
  while(1)
  {
  getdata();
  //LCD_Num_Str_Disp(6,2,AdValue);
  //if(temp>0) LCD_Num_Str_Disp(6,1,temp);
  //else LCD_Num_Str_Disp(6,1,-temp);
  DDRD|=0X30;

        TCCR1A=0X63;
        TCCR1B=0X1B;
        /*if(AD[1]>140)
        {
                 m=AD[1]-140;
        }
        else
        {
                 m=0;
        }*/
        OCR1A=99;

        temp=pid(AdValue);
        if(temp>99)temp=99;
        if(temp<0)temp=0;

        OCR1B=temp;

        //QF;
  }
}

感谢DO实验室的各位大哥们的帮助。
悬浮得不是很稳,还望坛里的大虾们批评指正。

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外国的磁悬浮套件,模拟上拉的,特别惊奇他只用了几个原件

网上看到的外国的一个磁悬浮套件 (原文件名:Assembled Board.jpg)

外国的一个磁悬浮套件 (原文件名:Floating_Doll.jpg)

网友:
悬浮主要是靠上面的那个线圈通电的磁性,下面的那个是传感器对吗?不懂磁悬浮原理。。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先把电磁铁的磁力调到最大,然后根据传感器的反馈调节磁力,让铁块从被吸住到悬浮。。。也就是悬挂起来^

老外的那个电位器,或许就是用来手动调节磁力的吧?

网友:
如果能做一个小列车模型就更拉风了

网友:
好神奇啊

网友:
真的不错,请讲讲原理,谢谢!

网友(2012-03-25):
这个 今天白天还想到 磁悬浮会是个学习自控原理的一个很好的项目。

网友:
磁悬浮这个技术很有潜力。

楼主:
原理是:线性霍尔传感器3503采集悬浮物与电磁铁的距离,通过MEGA16的AD转换为数字量,然后通过PWM控制电磁铁

网友:
老外的那个应该是用比较器做的,放置比较困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先把电磁铁的磁力调到最大,然后根据传感器的反馈调节磁力,让铁块从被吸住到悬浮。。。也就 ...

头像好像我原来用的那个。。。

网友C:
好酷噢! 用的什么控制器?PI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像好像我原来用的那个。。。

     是么?原来的是一个png格式的文件  ,传上来就只有咕噜头了,现在我重传一次jpg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酷噢! 用的什么控制器?PID吗?

对PID控制!

网友:
哈哈  我想做一个磁悬浮地球仪~

网友:
这个我也想尝试一下...有意思啊

网友:
有没有用模电搭的资料,想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是:线性霍尔传感器3503采集悬浮物与电磁铁的距离,通过MEGA16的AD转换为数字量,然后通过PWM控制电磁 ...

霍尔传感器在图中的哪个地方?

网友:
当年也做过,好像用TL494的还有一个运放

楼主(2012-04-30):
引用 网友D:
霍尔传感器在图中的哪个地方?

途中悬浮物下方

网友:
反馈量是什么啊?

网友:
正在弄,请教一下我的原理是否正确? “电磁铁放在线圈里面,当强磁铁对电磁铁吸引时通过3503启动模拟电路使线圈产生正比的电流,当靠的越近电流约大”请问弄过的朋友对吗?谢谢

网友(2012-06-07):
读了楼主的程序有个意外收获,我终于知道单片机中怎么实现FIFO了!!

#define        FILMASK                 3
#define        FILNUM                 4
#define        WARP(X)                X=((X+1)&FILMASK)    /*实现0~3的反复计数*/
……
FilterBuf[WARP(Dx)]=AdValue;  /*通过WARP(Dx) 每次被覆盖的都是数组中最老的一个元素*/

网友E(2012-07-29):
啊,我是个新手,也想做磁悬浮类似的东西,但是身边没啥人做这个,能不能留个QQ,好求教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我是个新手,也想做磁悬浮类似的东西,但是身边没啥人做这个,能不能留个QQ,好求教求教? ...

我的QQ673671751

网友:
用的元件多吗?成本不高的话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貌似老外用的是运放昂。模拟的还是简单昂

网友F(2012-09-14):
外国的那个好像是用反射红外做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国的那个好像是用反射红外做的检测

反射红外?用的红外测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反射红外?用的红外测距?

恩,反射式红外距离不同,电压不同的。。。。。。。我试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QQ673671751

在这里发现你了·~~    dingwei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这里发现你了·~~    dingwei `~

杰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反射式红外距离不同,电压不同的。。。。。。。我试过。。。

但是看他那个图片,好像没得红外传感器之类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杰哥??????

嗯   是的哈。   看着这个图片,背景很熟悉哈。  仔细一看果然是我们实验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看他那个图片,好像没得红外传感器之类的呢

是以前看的一个老外做的,是用的红外

网友(2012-10-29):
请教下你那个悬浮物有没有磁性的   还是只有电磁铁有磁的(悬浮物只是块铁)     如果悬浮物有磁性 还有电磁铁产生的磁性不是对霍尔传感器也产生影响了吗   你是怎么消除影响的

网友:
楼主可否提供一些详细的资料?
只有一个电磁铁产生的磁力如何使得被控物保持垂直?

网友(2014-09-14):
如何判断铁块已悬浮在空中?

网友:
上拉式磁悬浮 PID控制MARK!

网友:
兄弟,可以给一张你焊接的线路的具体图片吗?我不太会焊。。。。。。新人,求帮助

网友:
哇。这个很牛。如何做到这么大的吸引力呢?能大概说说原理吗?

网友(2014-10-18):
工艺品展示用的上了!

网友:
能做个悬浮椅坐着岂不是没事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5-05-29):
实现起来容易,是个不错的方案,不过PID的参数调起来应该不容易。

网友:
是拉非浮吧,电磁铁在上面啊

网友:
请问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
这个只是学校用来做磁力平衡原理性验证的试验装置,派不上什么实际用处。
其实,根本不用搞那么多数字化的采样AD、CPU和软件等。
模拟电路方案就能简单解决这个问题,只要霍尔传感器(测距)、运放(放大+校正网络)和PWM功放即可实现。

网友:
学习了,我也做一个

网友(2015-08-09):
请问强磁铁有什么用?在图里面貌似没看到强磁铁啊??
还有霍尔传感器采集的是磁场强度吧,那跟中间的铁块距电磁铁的距离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6-03-24):
老外的比较器的实际控制效果并不好

网友(2019-05-18):
想问下,
//n1=n1*n1;
res=22+kp*n1*n1/153+(n1-n2)*kd;
kp后面的n1*n1/153,为什么要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