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别,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紫外火焰探测器

网友:
貌似在日光灯里见过

网友:
钢板尺MADE IN JAPAN。

网友:
嗯,像启辉器

网友:
不像启辉器,不像水银开关,不像干簧管

网友:
不像启辉器,不像水银开关,不像干簧管

传说中的三不像

网友:
应该是紫外线传感器一类,如同1楼所说。

网友:
氖泡?!加个几百K的电阻接到220V上试试?

网友(2013-03-11):
好似摩托车转向灯灯泡.

网友:
没见过,刚开始感觉像启辉器

网友:
请问两个电极联的没有?

双金属应该不是。

如果两电极是开的,可能泡内存有特种气体,受到某种电磁波照,会有电阻变化吧。

本人不知道,只是猜。

网友:
晶振,猜的

网友:
引脚一长一短的,分极性?

网友:
不知道用在哪里,如果有具体应用就可以确定了。猜测用在灯具上的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