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V7670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02-24):
我最近在弄OV7670的驱动,参照了本论坛网友 [jssd 龙] 的配置数据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
{0x71, 0x00},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04},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8},//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0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00},
{0x6b, 0x6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40},
{0x01, 0x40},
{0x02, 0x4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0},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0},
{0x77, 0x01},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0},
{0x3b, 0x4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我自己也写了个SCCB总线驱动程序(单片机是单周期的STC12C5A60S2,30M的晶振),如下(整个工程已上传):
#include "SCCB.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IO_C=P3^0;
sbit SIO_D=P3^1;

/*****************************************************/

void SCCB_start()
{
        SIO_D=1;
        SIO_C=1;
        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600ns
        SIO_D=0;                     //发送起始信号
        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600ns
        SIO_C=0;                     //钳住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void SCCB_stop()
{
        SIO_D=0;
        SIO_C=1;
        NOP;                                                   //大于600ns
        SIO_D=1;
        NOP;                                            //大于600ns
}

/*****************************************************/

void response()
{
        unsigned char i;

        SIO_C=1;
        NOP;
        while( (SIO_D==1)&&(i<250) )
        {i++;}
        SIO_C=0;
        NOP;
}

/***************************************************/

void SCCB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SIO_D=1;
                else
                        SIO_D=0;

                SIO_C=0;
                NOP;NOP;                                //时钟低电平时间大于1.3us
                SIO_C=1;                       //置时钟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NOP;                                        //时钟高电平时间大于600ns
                dat<<=1;
        }
        SIO_C=0;
        SIO_D=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

/*****************************************************/

unsigned char SCCB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dat;
        SIO_C=0;
        NOP;
        SIO_D=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NOP;
        for(i=0;i<8;i++)
        {
                SIO_C=1;                                                //置时钟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NOP;                                                //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600ns
                dat<<=1;
                if(SIO_D==1)
                        dat|=0x01;

                SIO_C=0;
                NOP;NOP;                                                //时钟低电平时间大于1.3us
        }
        return dat;
}

/****************************************************************/

void SCCB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_add,unsigned char reg_dat)
{
        SCCB_start();
        SCCB_write_byte(0x42);
        response();
        SCCB_write_byte(reg_add);
        response();
        SCCB_write_byte(reg_dat);
        response();
        SCCB_stop();
}

/*****************************************************/

unsigned char SCCB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ad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

        SCCB_start();
        SCCB_write_byte(0x42);
        response();
        SCCB_write_byte(reg_add);
        response();
        SCCB_start();
        SCCB_write_byte(0x43);
        response();
        dat=SCCB_read_byte();
        SCCB_stop();

        return dat;
}

不知道这样写是否有效,我测试了OV7670的几个管脚,分别是
VSYNC(帧同步)   30Hz
HREF(行同步)    15.3kHz
PCLK(像素时钟)  24MHz

不知是否初始成功了,OV7670初始化函数是这样的:
void OV7670_init()
{
        unsigned char i;

        SCCB_write_reg(0x12,0x80);        //reset SCCB
        delay(20000);
        for(i=0;i<165;i++)
        {
                SCCB_write_reg(OV_reg[0],OV_reg[1]);
        }
}

求求各位大虾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2012-03-31):
代码有问题,为什么没有读ACK位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有问题,为什么没有读ACK位的部分?

换头像了呀

网友:
是啊 老的头像数据没有了 随便搞了新的,
另 你去找我发的代码吧,你那代码。。。。不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