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12v的输入电容太大造成不启动?

楼主(2012-02-24):
最近公司退回一批机器,在公司测试没问题,发到客户处不工作。。回来测试后,有些机器又可正常工作,但有部分还是不行,

将电路板全部拆下,查各部电路都没问题。后来发现,不工作的电路是没有12v输出,后将LM2576的输入电压提高到19v,就可以了

检查电路与pdf以及上网查资料。lm2576pdf上的电路,输入用的是100uF的电容,看网上查资料,说根据负载调整,最大到10000uF。。

公司设备功率不是很大,但之前工程师用的1000uF的铝电解电容。。后来我将这个电容拆了,15v就可以让LM2576-12正常工作了。

之前这个电路都没有出问题,是公司这批铝电解电容质量不过关?还是lm2576的问题?

楼主:
想知道具体原因,如果真是芯片问题,再换。

网友:
反而是C7=2200uF太大了,而且C7大于C6  。也要验证ON/OFF致能腳是否不允許緩慢上升的电源。
測試时应先让C7放完电。

楼主(2012-06-26):
沉的太快了,有没有电源高手来看看指点下。刚确认2576买的国产的。不过之前用了两年都没问题。

网友:
BM2596 是什么公司的啊?发现原装ST的和国产的价格相差很远!!!

网友A:
一直用2596,国产也挺好的,电容我一直用220uf就够了,两边都是

网友:
另外注意说明书里的反馈线问题,可能是造成不启动的原因

网友:
我的转换电路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2596,国产也挺好的,电容我一直用220uf就够了,两边都是

国产什么牌子的?用的多少年了?返修率怎么样?

网友(2012-11-29):
问题解决没,做负压可能会出现输入电容过大导致不启动,但是100uF是没问题的。

楼主:
没解决,最近反馈的少了。还不清楚那个器件参数临界

网友B:
你那LM2576是假的,便宜货。造成有些输入电压不起振。我遇到老了,最后全换

楼主(2013-01-31):
引用 网友B:
你那LM2576是假的,便宜货。造成有些输入电压不起振。我遇到老了,最后全换

我们的产品对成本比较敏感

换原装进口的是不可能的

问题拖到现在也没解决,与厂家联系,也说不出问题所在。只说让换一批次再试试

网友C:
看看是否起振了,如果没振换一下1N5822和电感吧。两个电解用不着这么大把。后面470u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否起振了,如果没振换一下1N5822和电感吧。两个电解用不着这么大把。后面470u足矣。 ...

没起振。。增大输入电压后会起振,就好了

而不起振的,换个LM2576也就好了。不像是1N5822和电感的问题吧

楼主:
现在厂家技术推脱是我们电路设计问题

现在也没解决。不知道楼上全换是换的哪家国产的呢????

我也在考虑更换一家试试

网友D(2014-07-04):
解决了吗?

我碰到过 输入阶梯电压时(还在VCC电压范围内),直接将LM2576 烧掉的

我分析当一个低电压进去时 占空比比较大,突然再来一个高电压,这里IC为了维持输出电压 来不及减小占空比

电感饱和了 MOS烧了 .

你这个不输出 我觉得 80%是IC问题.

输入电容大点最多启动慢一点,选小了更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

我碰到过 输入阶梯电压时(还在VCC电压范围内),直接将LM2576 烧掉的

解决了,换一家。
上海芯龙的

网友:
看来我猜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