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341A的USB转UART和SPI接口单片机程序下载器制作(有PCB、SCH、文章、拍照!)

楼主(2012-02-24):
废话少说,先上图吧,PCB是自己画得,还是新手啊请各位多多包涵!

整个PCB尺寸为32*30mm左右,是按相机读卡器外壳定的尺寸,可由于板子太厚造成外壳合不太拢,大家凑合着看吧!

把PCB和原理图也传上来,再加连接电脑识别图片!

把文章也传上来了

可现在我遇到问题了啊,就是两个驱动都装好了,连接也正常了,可就是不能给STC单片机下载程序。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先谢谢啦!

网友:
下载器? 用什么软件 能下载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怎么没人理踩啊?

网友:
楼主是说这个电路有写AT89S51和STC系列两种功能吗?
好像写AT89S51是用的USB转并口,写STC用的是USB转UART.

网友:
给STC, 你要将CH341设为串口模式,不需要加MAX232, 而你的SPI接口是并口模式.并不能给STC用的

网友:
AVR的单片机能用吗?之前看到用ch341做的avr的isp下载,还没试试呢。
后来在论坛上看到有人用串口转isp,更简单,正好我有usb转串口的线,打算串口转isp。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STC, 你要将CH341设为串口模式,不需要加MAX232, 而你的SPI接口是并口模式.并不能给STC用的

我是通过J5跳线来设定工作模式的,如上图(PCB裸照-01.JPG) 所示,跳线在右边时为UART串口模式(输出接口为J2),跳线在左边时为SPI并口模式(输出接口为J3),。
而我现在的问题是,把跳线插在右边时把模块插到电脑USB接口上,
电脑可以识别USB-SERIAL CH431A COM5,如图(连接电脑识别图片中的串口 USB-SERIAL CH431A)
可就是不能用STC_ISP_V488,给51单片机下载程序。

有试过在串口模式时,把TX,RX直接短路,然后用STC_ISP的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模块串口指示灯会亮,就是不会返回数据。

而且如果发送数据多了,STC_ISP_V488软件会卡住,模块指示灯一直亮着。是不是CH431A坏掉啦?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有在论坛里面看到说要加 电阻和钳位二极管。可要怎么加啊。

注:
本来我的电脑是有两个串口的,用Max232一直用的好好的,可前两天换了台新电脑,主机没有一个串行口。全是USB,共10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是说这个电路有写AT89S51和STC系列两种功能吗?
好像写AT89S51是用的USB转并口,写STC用的是USB转UART.

在“基于CH341A的USB转UART和SPI接口单片机程序下载器.pdf 的文章中已经写了,是可以写AT89S51和STC系列两种功能的。

楼主:
再贴上图片来,不想让贴子冷了啊。嘿嘿

跳线设置为串口,连接电脑成功后图片!

跳线设置为并口,连接电脑成功后图片!

这是原理图

网友:
你应该吧下载软件那个窗口贴出来,看看有什么提示信息。

网友:
不错,想仿制的兄弟看清楚了,这个是CH341A,不是CH341T.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应该吧下载软件那个窗口贴出来,看看有什么提示信息。
也没有什么提示 了,就是连接不上吗。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网友(2012-12-18):
我在沁恒申请了5片CH341A按网上搜到的线路焊接,插USB电脑无法识别。
有时能识别到COM口,有时根本无法识别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又来一个建议别人烧掉单片机IO口的。怎么那么多人都以为CH341输出的是RS232电平?或者那么多人认为单片机IO是RS232电平的?
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