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01010101这样的帧头恢复时钟,来采集后续帧数据呢?

楼主(2012-02-24):
看到有一些文章,用FPGA实现USB总线。

USB总线是采用帧传输,每一帧都以一串0101 0101开头,后面再跟上小于1k字节的数据。这个0101 0101的帧头,用于供USB设备恢复时钟。具体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顶一下
怎么调整时钟的相位的偏差

网友:
module clk_syn( clk_in, reset, dp_in, clk);
    input clk_in;
    input reset;
    input dp_in;
    output clk;

    reg[2:0] clk_divreg;
   reg dp_pre;

   assign clk= clk_divreg[2];

always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_in)
        begin
      if (reset == 1'b0)
      begin
         clk_divreg <= 3'h0;
        end
      else
        begin
         dp_pre <= dp_in;
         if(dp_pre != dp_in)
          clk_divreg <= 3'h1;
          else
          clk_divreg <= clk_divreg+1;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我当时用的模块 基本没效果

楼主:
这个肯定是要使用锁相环的,不会这么简单。

楼主:
你的clk_in是本地时钟信号,dp_in是输入串行数据信号对吧?
这样用本地时钟信号去对输入串行数据信号采样,需要满足:时钟频率>(2*数据信号)。

我看了一些USB接口芯片,以CY7C68013A为例,它使用外接24MHz晶振,内部倍频到480MHz。而USB2.0理论上最高有480Mbps。这样的话,CY7C68013A怎么能够从USB总线的帧头恢复时钟呢?

网友:
只能做LS和FS,不能做HS,HS是低压差分信号,普通IO不能处理,也不兼容于FPGA的LVDS接口,得外接PHY。

网友:
我串口是用7F调整的。。。55 AA应该也行

但是USB是反向不归零的编码,感觉应该要物理层才能解析的

网友:
肯定需要PLL才能做到稳定的时钟恢复,恐怕没那么简单

楼主:
我就想实现 2 片FPGA的同步串行通信。很想使用USB协议这种方法,同步字符(1字节) + 数据(512字节) + CRC(2字节)。

主要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控制Altera的PLL,或Xilinx的DCM,从短短1个字节的同步字符中恢复时钟信号,来采样后续的512字节的数据信号?

网友:
USB总线的 带宽是多大,采样的时钟频率是多大,如果是2m,用100m去过采样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USB2.0理论上最高有480Mbps,CY7C68013A最高工作频率也是480MHz,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支持USB2.0的 High Speed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 2.0 PHY严格来讲是模拟电路,你直接用FPGA去做,得FPGA有这个模拟前端才行的,FPGA带的LVDS serdes和USB 2.0 HS并不兼容,所以得外挂一片PHY芯片,FPGA和PHY通过UTMI/ULPI接口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实现 2 片FPGA的同步串行通信。很想使用USB协议这种方法,同步字符(1字节) + 数据(512字节) + CRC(2 ...

物理层 还不如用LVDS呢。

网友(2017-11-29):
挖一下!
最近在做FPGA实现USB功能,找了一个FPGA的板子,但是没有USB PHY.
所以想用FPGA直接实现USB PHY的功能,我能不能直接用系统时钟,比如120MHz,直接采样USB总线从而得到总线上的数据。
不知道有大侠这样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