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RS485HUB,上原理图,求鉴定!!!

楼主(2012-02-24):
芯片是X3E系列的,OUT[0:7]接FPGA,输出电平LVCMOS33,输出管脚5V+10K上拉。
74HC245D是5V供电,数据方向A->B。
JP11是一个IDC26插座,数据B管脚通过IDC排线分别连接8路RS485芯片的DI管脚,
同时驱动8路RS485的输入信号。
就快拿去打样了,求鉴定这套方案是否可行,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防雷处理在485子板上做。

网友:
有类似这样用过,可以。不过端口配置LVTTL驱动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