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电流方向问题

楼主(2012-02-24):
如图,I/V转换输出负电压,怎么会是负电压呢,电流方向我已经标出来了,难道是我硅光电池电流方向标错了。

网友A(2012-12-31):
我也在研究硅光电池 这方面   想问下跟22K 并联的电容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你的方向没错,你是反向放大,所以是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研究硅光电池 这方面   想问下跟22K 并联的电容是怎么算出来的

一阶低通滤波器和相位补偿作用,一般按你截止频率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阶低通滤波器和相位补偿作用,一般按你截止频率来就行了。

恩  谢谢了  我算下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B:
一阶低通滤波器和相位补偿作用,一般按你截止频率来就行了。

有具体的公式吗?  光电池用作探测器时,一般以电流源的形式使用,所以是使用并联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
理想的电流源电阻无穷大,理想的电压源电阻为0。
把光电池用作检测器用时,通常以电流源形式使用,且光电池内阻比较小。这是不是矛盾啊?

网友:
如果还在这个问题上的话。MCP6001的技术文档里面有一个是讲PD 的 ITA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