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重构FPGA?

楼主(2012-02-24):
想通过单片机往EPCS4存储已经生成好的pof文件,然后FPGA再读EPCS实现功能。查资料说Quartus软件生成的pof格式文件数据并不能直接写入EPCS配置芯片,而是需要进行一定方式的格式转换,那转换成什么格式呢?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1、用USB Blater下载很方便。
2、在调试完成后,执行Quartus II中的File|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选择将sof格式转换为pof格式。(器件选EPCS4)
3、写程序时,选择AS(主动串行)模式,调取转换后的pof文件,从串行配置口往EPCS4芯片写入编程数据,断开USB Blaster,重新上电。
以上方法,经过本人无数次调试使用,真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