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不该亮的也亮了,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2-0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量一下相关引脚的电平喽

网友:
你可以先做一个逐个地扫瞄测试程序,把点阵的每个点都测试一遍,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楼上方法不错

网友:
换个点阵也是这样吗?可否贴上你的电路图

网友:
比较暗的灯是不是在闪?

网友:
可能你的程序是行选-列选-延时,再行选-列选-延时……
这样的话是有这个问题的。
解决方法,在下一个列选之前关掉行的所有点即可。

网友: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