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整定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在关注PID控制,想做电机PID速度控制,看了网上一些PID控制资料,关于参数整定,有几个词不是很理解,系统振荡这词怎么理解?在设置PID参数是,怎么判断我的电机转速出现所说的系统振荡?对此很是不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控制量(转速)与时间在坐标上画图,出现类似正弦波的样子就是振荡了。

====广告分割线====

【转】最佳化PID現場調整技術

网友:
方差大说明波动大,波动大说明方差大,呵呵

楼主:
在做PID转速控制时,转速采样周期:100ms,检测3个hall传感器的脉冲频率来计算采样转速,转速控制是通过PWM调节的,PWM占空比范围为0-1000,目标闭环调速范围0-4000,请问积分时间,微分时间,PID调节周期该怎么选取?转速采样周期不敢选的太小,否则影响了速度调节精度。我在做闭环调节时,当改变目标速度时,实际速度回到目标速度需要好几秒,而且会在目标速度上下波动才会回到目标速度,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用的是网上所查询的增量式PID算法。

楼主:
各位高手支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