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C2046SPI时序问题

楼主(2012-02-24):
小弟最近在调试touch panel,用的控制芯片是TSC2046,调试的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在我的配置中MCU作为MASTER,TSC2046作为SLAVE,那么在我的理解中,SPI_CLK肯定是由我的MCU控制,由于我寄存器设置数据长度为8位,那么MCU发送控制字(控制字也是8位)时,将产生8个时钟,由于SPI是全双工,发送完控制字后,其实MCU也收到了一个字节(从2046来的,此字节可忽略),然后我MCU会一直读取2046 BUSY引脚的状态,读取为低电平时才会进入下一步,否则一直等待(BUSY引脚为高表示ADC正在工作,转换完成BUSY引脚变低);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在读取BUSY引脚其间,是否MCU需要一直给2046时钟信号?即SPI_CLK需要有时钟信号;如果需要,那么也就是说我MCU需要不断的发送一些无意义的数据给2046,比如0X00或者0XFF,是这样吗?当判断BUSY引脚为低电平后,我MCU需要继续发送一个无意义的字节给2046以产生时钟读取转换后的结果(2046的转换精度我设置为8位);现在有一个现象:当我手指接触X-端,发送查询X位置的控制字后,读回来的ADC数字量为0X10,不为0X00;点击X+端,发送查询X的控制字后,读取到的ADC数字量为0X60左右,不为0XFF;为防止抖动或误操作,软件做了十次连续采样,每次采样之间都做延时处理,得到的十次采样数据是一致的,点击别处,读回来的数据会有相应改变,但是十次连续采样数据还是一致;由于之前没有调试过2046,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还是我哪里出现了问题?请了解的工程师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2012-05-07):
不用啊。。你那个时钟是SPI传输的时钟,传输完成就不用了

网友(2013-02-01):
我也遇到点问题,求指点啊

网友(2013-03-30):
我买的触摸屏都没把busy端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