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EDK和SDK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2-24):
1.我已经分别由EDK和SDK得到system.bit和elf文件,并且在SDK里用launch on hardware的方式debug成功,怎么由这两个文件得到download.bit文件,直接能用iMPACT下载到FPGA中的bit文件?如下图所示,bitstream initializer怎么用?

2.我现在有一个现成的EDK工程,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工程,我想把它作为子模块添加到ISE工程里,应该怎么做?需要进行哪些修改?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用的EDK和SDK版本是13.1,也看了一些资料,发现都是较低的版本,方法都不适用。所以请有做过这方面的大虾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1.首先generate bitstream,然后编译C工程获得ELF文件,然后点击BRAM INIT更新比特流文件,就能获得用于下载的BIT文件。
要注意的是工程选项确保选中“make to initialize BRAMs”,链接脚本中程序的各个段都映射在片内RAM的地址空间里。
2.在ISE工程里添加源文件,添加EDK生成的system.xmp(默认文件名)文件,然后点击添加的XMP文件,在processes栏里双击“View HDL Instantiants Template”,ISE会生成一个tfi文件,里面的代码就是microblaze软核的插入模块代码,然后复制所有代码到顶层模块内做引脚映射,然后综合,布线,生成配置文件,如果是包含EDK模块的工程,还要“UpdateBitstream with Processor Data”,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只是为什么我在EDK13.1找不到“make to initialize BRAMs”的选项呢,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还有ISE里的“UpdateBitstream with Processor Data”也找不到,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我用的10.1.03,IES13看了一下感觉变化还是有点大的,EDK和SDK这次是完全分开了……
去XILINX官网注_册一个帐号,http://china.xilinx.com/university/index.htm
教学资料-》嵌入式设计流程,找对应的开发板和IES版本号的教程,看完你就明白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EDK的资料除了文档就是那6个官方的教程,剩下的看悟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