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C牛人帮我看看这段程序哪里的语法错误,无法编译

楼主(2012-02-24):
#include <reg52.h>
sbit P1_0=P1^0;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Delay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DelayTime>0;DelayTime--)
               for(j=0;j<0,j++);

        }
  void mDelay1(unsigned char Delay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  (j=0;j<125;j++)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for (;;)  {mDelay(10)        ;//延时10毫秒
                        i++;
                           if(i==10)
                {        P1_0=!P1_0;
                       i=0;
                      mDelay1(10); }

                 }
             }

-------------------------------------------------------------------------------------------------------------------------------------------

这段程序是我在百度文库里面看到的,并且自己打出来的,想进一步学习KEIL的高级仿真功能,这段代码为何编译不了

网友:
自己看看你的第六行。
错误不少呀。
1.内部少了一个分号
2.j是unsigned int . 那怎么会是负数那?怎么小于0

网友:
第六行的,改为;

网友:
for循环里面一个分号一个逗号

网友:
for(;;)是无限循环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会改好了再发上来你们看看

网友:
sbit P1_0=P1^0;

楼主觉得对于51单片机,这句话用起来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在用51的时候 P1_0 P1^0 都能实现单独的位操作

网友:
for(j=0;j<0,j++);

网友: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Delay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DelayTime>0;DelayTime--)
               for(j=0;j<0,j++);

} 中的for(j=0;j<0,j++); 改为for(j=0;j<0;j++);

网友:
忘记看句子了for(j=0;j<0;j++);  本来就错误了  J=0   J又<0     这里我估计你抄错了,应该是小于一个大于0的整数。

网友:
先学会走,然后再跑,不然会摔得很惨。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
"先学会走,然后再跑,不然会摔得很惨。"

best advice.

网友:
我觉得,for语句后面不应当有 分号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