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个平衡小车

楼主(2012-02-24):
为适应四轴发展需要,我要从程序,从电路做起,有我们自己的代码,为此,写了下面的东东,希望众多高手支持、赐教

硬件:mega8+enc03+H桥
软件:我们坛子里的“标准的PID例程”,当小车朝一个方向偏离平衡点时,电机将反转以矫正小车的倾斜。电机控制没有用PWM,直接是通断信号
实验结果:抖动严重,并且只能平衡很短时间,小车会慢慢倒下。另外,比例p=1,I=1的效果与P=10,I=10的效果差不多一样
源程序: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nit.h"
unsigned int a=0,b=0;
signed int ad=0,adZ=0;
/*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ram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
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大大提高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当精度要求很高时,注意保留移位引起的"余数",做好余数补偿。*/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PID Function

    The PID (比例、积分、微分)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PID;

/*====================================================================================================
   PID计算部分
=====================================================================================================*/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

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 ( pp,0,sizeof(PID));
}

/*====================================================================================================
    Main Program
=====================================================================================================*/

double sensor (void)                    //  Dummy Sensor Function
{
    for(a=0;a<60;a++)
        {
          ad+=read_adc(0);//-adZ;
        }
        ad/=60;
        //ad-=read_adc(1);
        return ad;
}

void actuator(double rDelta)            //  Dummy Actuator Function
{
  if(ad>-10)
         {
           PORTB|=BIT(1);
           PORTB&=~BIT(2);
           PORTB|=BIT(7);
           PORTB&=~BIT(6);
         }
         else if(ad<-15)
         {
           PORTB|=BIT(2);
           PORTB&=~BIT(1);
           PORTB&=~BIT(7);
           PORTB&=~BIT(6);
         }
         else
         {
            PORTB&=~BIT(1);
            PORTB&=~BIT(2);
                PORTB|=BIT(6);

         }
  ad=0;
}

int main(void)
{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double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double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init_devices();
    PORTB|=BIT(6);
    adZ=read_adc(0);
    for(a=0;a<20;a++)
    for(b=0;b<65535;b++); //soft time delay,and waiting for the power stable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1;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1;
    sPID.Derivative = 0;
    sPID.SetPoint   =934;//660;//read_adc(1);//934;            //  Set PID Setpoint
  while(1)
  {
        rIn = sensor ();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actuator ( rOut );              //  Effect Needed Changes

  }
  return 0;
}

楼主:
上图片,小车的电路是我的垃圾雕刻机雕的。当初响应坛主的号召,在没有仔细考虑、计算的情况下造就了我今天垃圾机器,呵呵

楼主:
视频,PID参数p=1,i=1,d=0,效果比p=I=10,差一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2Mzc3Mjky.html

网友(2012-04-08):
这个确实挺牛的,收藏了,有空也试试

网友:
楼主做好了吗?我也做到这一步了,发现直接用差量法都比这个pid平稳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NzQwOTIw.html

楼主:
这是用PI

网友:
传感器放在轮轴处好还是顶端好?
重心高点好还是低点好?

楼主:
传感器靠上,重心偏低,已与平衡,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靠上,重心偏低,已与平衡,我的理解

之前关于重心是偏高好还是偏低好有过讨论,从倒立摆的角度来看,偏高比较好。
不过传感器够好,电机够劲,也没什么区别。从视觉上来讲,电池放下面压底比较好。

网友:
LZ的一套家什挺不错的

网友:
雕刻机都有啊

网友A:
后续呢? 没后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续呢? 没后文了?~

你这个挺不错的···
你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挺不错的···
你用什么传感器?

ENC-03  和 MMA7455  目前只能平衡~  抗性差~  会前后移动 不能保持静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03  和 MMA7455  目前只能平衡~  抗性差~  会前后移动 不能保持静止

我看你用的TT电机,响应速度是不是有点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用的TT电机,响应速度是不是有点慢?

应该有些影响~  不过电机现在没时间换了~ 看网上有人用TT电机做成功的~  实在不行 我就去换个电机~   你的是直接用的直流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些影响~  不过电机现在没时间换了~ 看网上有人用TT电机做成功的~  实在不行 我就去换个电机~   你 ...

直流有刷

网友(2013-07-14):
我也要做个

网友(2014-01-14):
我也收藏一份。。。。。。。。。。。

网友(2014-04-22):
我只是来看看的,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