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V转12V电路:48V是四个蓄电池串联,实际54V;12V输出只需供给一片Mega16和一片HIP40

楼主(2012-02-24):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案,把48V转换成12V,48V是四个蓄电池串联在一起的,实际电压有54V,用在驱动一个直流电机;自己做驱动器,驱动芯片(HIP4081A)需要12V,主控芯片(Mega16l)需要5V。现在是希望把48V变成12V,再用LM2596-5.0把12V变成5V。

    请问大家有什么48V转12V的方案,本人尝试过以下方案:
    1.LM2576HV-12,外部电容,电感,单点接地都按照PDF上的说明配置,本人使用的贴片芯片,散热面接地没接地都试过(个人认为不应该接地)。在36V(三块蓄电池)情况下试过可以,但是每次接上4块蓄电池就直接烧开。芯片也从三个地方购买过(有些自称是进口),都是同样的情况。
    2.网购过写着华为名字的一些电源模块,名字是WRB4812P-3W,按照PDF上说的电容和负载配置,还是烧了两个。

    现在自己还有以下想法:
    1.直接买电动车的模块。(本人考虑到到时候做出来的样子可能不好看所以暂时没买)
    2.另外再拿两块蓄电池并24V,经LM2576HV变。(整个电池个数多了两个,不希望)

    (另外问一个题外话,mos管H桥驱动直流电机时,MOS的开关会使电源产生不小的毛刺,觉得应该会干扰到芯片的正常运行,有什么办法减轻。)
    谢谢!!!!!!!!!

网友:
貌似上午还看到个,72V变12V的贴,建议是去淘宝买,电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懒羊羊,麻烦你把看到的那个贴贴出来看看,谢谢!电源模块的购买有什么建议和应该留意的吗?比如功率牌子等等!谢谢!

网友:
你是要自制电动车吗

网友:
额,那个贴找不到了。这个可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569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72V&bbs_id=9999

网友:
看看EG1181芯片,估计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DIY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一个48V,150W的推杆。

网友:
电池降压又不需要隔离,BUCK就行 LM2596 HV

网友:
哦 没看明白 原来楼主买不到正品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过EG1181的芯片资料,在21ic,datasheet等网站都没找到,只是在淘宝看到一个商家有啊!

网友:
哎!去看AC-DC电源你会明白怎么做了!
去查查3842 494
还有集成开关管的VIPER12、22

网友:
建议可以使用317电源加散热片。

网友:
我设计的电动车控制器电源,48V转12V/5V/60V。电路已做成产品,连续3个月运行没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382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vivalite&bbs_id=9999

楼主:
现在在淘宝买了一款DC-DC电源模块,暂时能用,12V输出标称能有0.4A。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过灰机的帖子了,虽然还没看明白,但是非常感谢帮忙,整体搞定之后研究一下那电路。

网友:
找个最后的共地的电瓶不就行了嘛,就是12V(14)啊,多简单啊,再价格7805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意见,我不希望另外加一个电瓶;如果从四个当中引出一个的话,怕耗电不平衡(其实不平衡会引起什么问题呢,还不是很清楚,讨论讨论!)。

网友:
没有多大不平衡的,你控制部分没多大电流的,电瓶本身都很大个体差异的。咱们别总爱理想化想问题,结果系统复杂,反而麻烦。

楼主:
最后使用一款网购的DC-DC模块解决。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建议购买DC-dc模块

楼主(2012-05-13):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9222-1-1.html

网友:
直接从四个电池中引出一个即可,怎么搞的这么复杂